动力冲浪板,只剩做板子了,空转测试视频

楼主(2019-03-24):
陆陆续续做了半个月了

万向节和轴用加长螺丝固定

电机和轴加固定片防止打滑

自生密封圈,涂了一薄层结构胶

焊接完成

打磨后为什么有种想坐上去的冲动??

焊接完外形

电机改了水冷和后边加铝板双重散热

网友A:
连轴器是哪里买的?淘宝上面没有高转速的

网友:
不锈钢的,一看就扎实耐用,期待下水试机

网友B:
电机看着有点小,多大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看着有点小,多大电机啊?

9235植保机用的,应该差不多算航模里最大的吧?最大拉力11KG左右,顶的上几十cc的发动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轴器是哪里买的?淘宝上面没有高转速的

又不是长时间用,这万向节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9235植保机用的,应该差不多算航模里最大的吧?最大拉力11KG左右,顶的上几十cc的发动机了吧

有点小了,我们做的用的电机比9235厚了3倍,还是水冷的,持续6kw,还勉强够,国外做的好多都是十几千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不是长时间用,这万向节够用了

我玩车的

网友:
这联轴器低速转的逛荡  换了吧

网友:
两个电机共用一根轴,两个电调控制,能同步吗?会不会影响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