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喷搞起来(附试水视频)基本完工

楼主(2019-03-24):
自己做的导流叶

用3430 1200KV外转电机,180A电调

半成品,就差转向口还没有做好了

22MM的喷口

吸水口小了点,懒得弄了

导流叶做得真心喜欢

40mm的桨叶上几张基本完工的相片

80长的船总重7斤

网友A:
叶片间隙真小,推力怎么样

网友:
推力威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叶片间隙真小,推力怎么样

2s试水视频放上去了,6s还没有固定电机不敢试

网友:
楼主好手艺!想知道焊接的技巧和方法。

网友:
这焊接技术很强

网友:
喷射水泵啊?

楼主:
买的不锈钢管,正在焊接的没多少

网友:
期待试水,注意尾部下沉一些,防止船甩尾,放空炮

楼主:
基本完工,刚好1斤重

网友B:
楼主的尾管导流叶(整流器)线形做的不对,水流经过页轮(螺旋浆)后出来的水流是螺旋的,螺旋的水流会损失很多能量,因此导流叶前部靠近页轮(螺旋浆)的位置是弯的,弯的角度近乎与页轮浆面的90度,后部是直的,经过尾管导流叶(整流器)后水流是直的推力损失少,效率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尾管导流叶(整流器)线形做的不对,水流经过页轮(螺旋浆)后出来的水流是螺旋的,螺旋的水流会损失 ...

学习了,做完这个喷剩下的工作再慢慢改进,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尾管导流叶(整流器)线形做的不对,水流经过页轮(螺旋浆)后出来的水流是螺旋的,螺旋的水流会损失 ...

改进后的,是不是会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进后的,是不是会好点

改了会好一些,如果出水射流是螺旋的,射流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向四周扩散推力损失很多。    泵喷推进器从理论上说是一种高速推进器,它和螺旋浆的推进方式区别,有点像航空发动机中的螺旋浆和函道风扇推进区别。很多人都认为泵喷的推进率高船速会很快,其实不然,现实中采用泵喷推进的船多数的船速在四十多节,相对于全浸浆推进要快一些但不如半浸浆效率高,你看方程式赛艇就没有采用泵喷推进的。由于水的不可压缩性,泵喷推进器有很大的一部分功率浪费在腔体内的压缩阻力上,在同等功率的情况下泵喷效率不如半浸浆,但半浸浆只适合轻型船做不大,做大了浆的材料强度不够容易折断。泵喷一般多用于几百吨级以下中小型船只,少数可达到三千吨如美国的滨海战斗舰。我们象真玩模型的就是追求个彷真,泵喷推进对结构设计要求非常高,各部件间的配合优化水平要非常合理才能提高效率,期待楼主做出好成绩

网友(2019-08-11):
请问传动轴怎么做的防水,我也要做一个喷泵

网友:
外径38的管子,准备材料开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