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放seawind,一些疑惑想向各位请教

楼主(2019-03-24):
家旁边的水库的环湖公路修好了,带上seawind,再度放船。

楼主:
自己水平还是太差,在帆船的调整上还是一头雾水,操控上也是问题多多。

问题1:帆的形状不好,在很多情况下非常容易出现帆面抖动,失去动力。没有调帆的经验,几个帆角都张拉得太紧了,是不是要适当放松些?

楼主:
问题2:放了一段时间没有用,帆角加固的透明扇形加强片脱胶了,脱离了帆面,我查询了下,似乎这种加强片与帆面的粘合需要用到一种油性的双面胶,我是买来这种油性的双面胶来自己粘贴,还是有更加一劳永逸的做法?

楼主:
问题3:两个帆面上原来各有三条加强条,现在脱落了,只留下淡淡一点印子,需要制作了重新贴上去吗?

楼主:
问题4:一个多小时后收船时,发现舱内有100毫升左右的水,下水前已经用美纹纸将舱盖密封了,这些水哪儿来的?还是舱盖吗?需要改造是吗?

楼主:
本来想一口气问完所有问题,奈何提交时总是说有不良词语,怎么修改都过不去,只好分散开发帖,造成不便之处还请各位见谅!

网友:
3,要沾回去

网友:
不懂帆船 帮顶

网友:
只要是船,都会进水的吧?一点点正常

网友:
我是来听课滴

网友A:
几点参考意见:
1. 针对你的问题2和3,由于帆船自身没有动力,所以帆的效率直接影响了船的动力,所以首先要确保帆有一定的强度和性能。
“海风”是一款挺有味道的船,兼顾了仿真和性能,当然性能无法和真正的竞赛船型相比。
帆角加固部分脱落应该需要重新修补一下,否则帆角会被大风撕裂。可以淘一下风筝修补贴,自带背胶,剪下来就可以用。如果是开孔周边破损严重的话,最好能把旧气眼拆下,用修补贴加固后重新卯上气眼,一劳永逸。
帆骨脱落也应该粘上新的,否则主帆后缘强度不够,撑不起受风曲面而发飘抖动。至于材料可以用碳纤片,觉得不划算也可以找厚度适当的塑料文件夹代替,比照原来的痕迹剪出合适的形状用油性双面胶粘上即可。
2. 以上工作完成了帆才有调整的前提,调整方面只能说要适度,至于具体的调整方法最好扒一下相关的技术帖。
3. 进水的事还要重视,有些进水是因为给缭绳预留的船体上的孔造成的,影响不大,按时清洁就好。有些有可能是船体本身或者稳向板套箱与船体连接处等地方有薄弱环节,导致渗水或漏水,这种情况就应该进行防水加固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点参考意见:
1. 针对你的问题2和3,由于帆船自身没有动力,所以帆的效率直接影响了船的动力,所以首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点参考意见:
1. 针对你的问题2和3,由于帆船自身没有动力,所以帆的效率直接影响了船的动力,所以首先 ...

很有帮助,非常感谢!就按你说的办!

网友:
用美纹纸密封是不行的吧, 起码用3M的电工胶带

网友:
感觉前帆开角比主帆小。

网友:
来学习看回覆,  帮顶一下。

网友(2019-04-28):
引用 楼主:
问题3:两个帆面上原来各有三条加强条,现在脱落了,只留下淡淡一点印子,需要制作了重新贴上去吗?

商品船的话 不参加比赛 要求并没有多严格用薄的亚克力板粘回去 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4:一个多小时后收船时,发现舱内有100毫升左右的水,下水前已经用美纹纸将舱盖密封了,这些水哪儿来的 ...

有点进水 也不是大问题,我也是从玩商品船 入的坑,一开始是条 新西兰号,也是为漏水的问题 纠结好久,进水主要是从 设备舱盖进的,后来把密封圈拆下来 重新打的硅胶 等干了,比原来的密封圈 会 厚点,进水问题就好多了,不知道 海风 的舱盖是什么样的

网友:
海風進水主要2個地方: 1艙蓋2舵軸. 1.艙蓋改防水艙蓋2.舵軸心加油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回去整起来

网友B(2019-06-22):
楼主是昆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昆明的?
是的,住在呈贡,主要在呈贡一带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昆明的?
对的,呈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