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飞控的穿越机第一次起飞,手感甩BF两条街。

楼主(2019-03-24):
不得你夸一下RF啊,

地面站超级简单!

我这台巨丑的RF飞控穿越机,手感超级好!

本来是要用狗拍一下的,结果结果……开机发现没电!

无奈只能DVR了,

摄像头调焦环没拧好,模模糊糊,各位大神对付看吧。

网友A:
这是ev200d的dvr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ev200d的dvr吧?

Skyzone03

网友B:
大飞哥是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飞哥是你吗

是我是我

网友C:
RF固件容易刷嘛?

网友A:
不是说skyzone的DVR画质好吗,摄像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skyzone的DVR画质好吗,摄像头问题?

摄像头焦距不对,图像是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F固件容易刷嘛?

连上电脑即可调参什么都也超级简单

网友D:
还是有回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有回弹的

默认PID,俯仰轴有一些,还有点洗桨

网友(2020-04-24):
哪里能下载RF固件

网友:
GPS救援支持吗

网友:
看电脑上的界面用的还是老的固件?可以试下新的FalcoX

网友E(2020-06-07):
我的rf飞控收不到遥控器信号怎么办  刷完固件直接卡在第一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rf飞控收不到遥控器信号怎么办  刷完固件直接卡在第一步了

用的RF哪个飞控?什么接收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用的RF哪个飞控?什么接收机?

带osd的那个红色的  xm+接收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带osd的那个红色的  xm+接收机

你看你接的是哪个串口,有焊盘要短接选择是不是Inverted,XM+的话应该要选IN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看你接的是哪个串口,有焊盘要短接选择是不是Inverted,XM+的话应该要选INV的

弄好了 要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