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的尾电机到底是1S还是2S

楼主(2019-03-25):
经过我实验,毫无疑问是用1S的。不要选用2S的电机,锁尾不牢。
这意味着电机经常处于超载状态,发热短命应该不奇怪了,可以说K120不适合天热的时候飞,可能用1S的8523电机会好一些。
用空心杯电机做尾电机的好处是转子响应快,解剖过空心杯的都知道这种电机的转子质量最小,加速减速都快,因此操控更顺手。改成双无刷可以一劳永逸,以后也会试试。
顺便说一下舵机,可能厂家已经改进了产品,我最近买的K120舵机都没有问题,炸机N多次也没有扫齿。

尾巴加固

尾巴加固

网友:
k120 很垃圾

网友:
楼主是行家了

网友:
实际130的尾电机也是4V左右的

网友A:
尾巴加固漂亮,这个尾巴坏了还不好换。

120除了脆点,别的都挺好,手感,动力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加固漂亮,这个尾巴坏了还不好换。

120除了脆点,别的都挺好,手感,动力都可以。

是的,旋翼头是薄弱点,总体还是不错的。

楼主:
也是一路摸爬滚打。。。

网友B:
2S8520  1S吃不住我5电。换大一点点的尾桨。妥妥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2S8520  1S吃不住我5电。换大一点点的尾桨。妥妥无压力

原装电机肯定是1S无疑,你用的是几毫米尾桨?

网友(2019-10-08):
不会飞3D,暂时没发现K120有什么毛病,飞过的最好的航线机子,动力足,轻盈,如果能改成150X或者HCP100S那样的尾无刷那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