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INAV固件安了带罗盘的GPS,开了定位定高,飘的一塌糊涂

楼主(2019-03-25):
为什么别人家的INAV都稳的一B
我家的INAV就走位飘忽(猥琐发育别浪)
尝试了几次了,首先定高定位模式的时候,飞机会莫名其妙的飘啊飘,返航也不知道要回哪……
用的马泰克的飞控,200多那款F4,带气压计的,支持INAV固件,想求大神指点到底哪里不对。

spf1208微X

网友A:
罗盘校准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校准有问题

那个校准很醉人……不像陀螺仪校准还有提示,罗盘校准啥都没有。

网友A:
用手机慢慢对,对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机慢慢对,对准就行了

不是设置飞控吗,手机是什么操作……

网友:
按手机罗盘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校准很醉人……不像陀螺仪校准还有提示,罗盘校准啥都没有。

罗盘校准没什么要求, 六‧个方向转一圈就行, 时间不够,小转了也没关系, 出现已校准就行, 罗盘指向要该定某个方位, 这个可以用手机罗盘校对, 若是北天880罗盘搜我‧说过的贴文吧

网友B:
我刚解决  你手机先下一个指南针软件  飞机校准罗盘 可以乱转但是具体是8面校准最好 每个面转360度  打开OSD的方位角  也打开你的手机指南针  看着手机指南针的指向再看飞机OSD的方位角  一定是东西南北对应手机上的指示(偏那么一点不要紧的  重要的大方向N S W E)如果对不上就去调节INAV软件里的罗盘方向  一直调到对应你手机软件的显示方位一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解决  你手机先下一个指南针软件  飞机校准罗盘 可以乱转但是具体是8面校准最好 每个面转360度  打开OS ...

那你的现在飘吗?返航准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的现在飘吗?返航准确吗

都正常了  正好想找你  你的RF飞控是在官网买的吗  可以直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正常了  正好想找你  你的RF飞控是在官网买的吗  可以直邮吗

特价150,不包邮,没有保修。要的话我可以匀你,手里还有俩。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价150,不包邮,没有保修。要的话我可以匀你,手里还有俩。

谢谢了  我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