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好在哪里?

楼主(2019-03-25):
PL8平衡电流只有1a,308/406平衡电流1.2a。明显308/406平衡电流大,但是问什么很多魔友实际使用情况却觉得PL8平衡速度比308/406快。请问PL8是怎样一种充电平衡模式,有没有它独到的地方?

网友A:
能好过308?

网友B:
PL8测出来的电压出奇的一致,小数点后3位都一模一样,有点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感觉,我认为PL8表面上很平衡不是一般的平衡,实际上也未必,只是显示出来电压很一致,让人感觉平衡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8测出来的电压出奇的一致,小数点后3位都一模一样,有点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感觉,我认为PL8表面上很平 ...

谢谢魔友的分享。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好过308?

除了是单路,其他方面和308相比不知道有没有优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L8测出来的电压出奇的一致,小数点后3位都一模一样,有点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感觉,我认为PL8表面上很平 ...

准不准拿表一量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准不准拿表一量就知道了

量过,没有那么一致

网友D:
pl8比不上308和4010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8比不上308和4010

朋友请具体说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朋友请具体说说

保修,价格,路数,安全性

网友:
出pl8一台,联系本人,用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修,价格,路数,安全性

感谢,分享。

网友:
PL8好就好在它的售后能让你死心不买,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网友E:
pl8用下来,总体来说一个字:快!

308 4010都用过,但平衡方面,无论是精度还是速度,都没有PL8做得好。

缺点:无售后,坏了麻烦,另外供电一定要稳定,基本上就这些。

以上只是个人使用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E:
pl8用下来,总体来说一个字:快!

308 4010都用过,但平衡方面,无论是精度还是速度,都没有PL8做得好。 ...

感谢,说得非常详细!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