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个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9-03-25):
各位玩船的老模友,电动MONO和电动ECO,二者这间区别在哪里,谢谢!

网友A:
一个后出轴用半浸桨  一个底出轴用全浸桨
然后带来其他的变化比如船型水舵都不同。

网友:
不懂帮顶,搬个马扎耐心听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后出轴用半浸桨  一个底出轴用全浸桨
然后带来其他的变化比如船型水舵都不同。

谢谢老师,好像MONO是半浸桨 是吧,半浸桨 打出水花观赏性更强是吧

网友(2019-06-04):
在速度的角度看,半浸好还是全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