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一翻滚就抽风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03-25):
为什么我好几台穿越都经常出现,手动一翻滚飞机就抽风,姿态失去控制连续翻好几圈??是我人品不好吗?为什么就没听说别人会这样,而我10台得有7台出现这个鬼问题???更新一下!!!
问题找到了,电调3号位有问题,电机运行不顺畅,急推油还卡顿!!
明天电调寄过去返修回来看看!

楼主:
对了,我用的都是银燕的电机,难道和这有关??用致盈和郎宇的3台都不会

网友A:
能飞起来肯定不是电机的问题,考虑固件或者电调问题,airmode有没打开?翻滚的时候油门拉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飞起来肯定不是电机的问题,考虑固件或者电调问题,airmode有没打开?翻滚的时候油门拉到底?

以前有一台会,我换了电机以后就好了,但我就很疑惑,如果说电机问题,那银燕卖出那么多,怎么就没人出现我这个问题呢?还是别人只飞赛道?

网友:
电调问题或者是有虚焊,检查下都

网友B:
把桨拆了大幅度打杆,看看哪个电机堵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有一台会,我换了电机以后就好了,但我就很疑惑,如果说电机问题,那银燕卖出那么多,怎么就没人出现 ...

只能排除法试一下了

网友C:
你是f3还是f4 ,我朋友用f3的几乎都有些这问题

网友D:
需要开airmode 需要开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需要开airmode 需要开加速度传感器

我试过,不开空中模式也能正常翻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f3还是f4 ,我朋友用f3的几乎都有些这问题

哈哈哈,看来我不是一个人啊!我F3F4都出现过,现在这台就是F4,以往的解决方式都是换电机,但我想知道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桨拆了大幅度打杆,看看哪个电机堵转

硬件都没问题的,我怀疑是电机和电调兼容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过一样的经历,好几台,f4 sunnysky电机,不过我都是多次炸鸡之后出现,有时候重新插一下排线就好点。

网友:
你这什么机架啊。好可爱。。

网友:
我记得从3.3还是3.4之后也遇到过,后来把rate和super rate调低就好了,就是手感要适应一段时间

网友:
飞控减震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