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装了一架20cc固定翼

楼主(2019-03-25):
从小喜欢玩具,喜欢拆东西,现在家里还有初中时拆的马达。喜欢捡破烂,总觉得关键时刻能发挥作用,硒鼓、饮水机等都拆散保存,其实很多东西放了很多年也没作用。打开09年的笔记本里面还有一些航模资料,那时就注册了这个论坛不过常逛模型工具DIY版块,账号已经没用了。后来也没有计划没有学习相关知识。喜欢发动机的轰鸣,不过都只是停留在幻想的阶段,以前有时间没有条件,现在有条件没有时间。
          父母前几天发现我装飞机,有些担心,担心挂电线,担心掉下来,特别我爸从小给我们灌输的思想就是人的一生就是奋斗的一生,拼命学习,拼命工作和赚钱,业余爱好是不存在的,他除了抗日剧就是上班。他说我买了飞机就会买坦克。老婆只有周末在家,这个不反对。我不玩游戏不打牌不嫖不赌,对打牌毫无兴趣。
        年前特意买了台高配电脑准备玩模拟器。过完年花了2百买了个凤凰模拟器,后来觉得还不如直接买个遥控器。3月11日决定买架汽油固定翼,每天晚上9点多下班,然后花1-2小时装机,花了10天左右,这几天装机完成。
          今天化油器能吸上油,但转了20多下没打着,电压5V,发些装机图片给大家看下,帮我指点一下。用的一块电池给接收机和CDI供电。开始以为三线开关是三通的,后来发现是切换的,就拆开焊接改成三通。大概看了一下杨帆《航空模型制作》的PDF,学到一些技巧,不然我连要把多余的舵臂剪掉都不知道,后面的发动机调试还没看。周边没有搞航模的,没有人指导,也没时间,不知道何年马月才能飞。

原配机架不合适DLE20cc,重新买机架,重新打孔安装,这架飞机便宜,但偏小不太合适20cc,卖家说没问题,但他没说还要这么麻烦。幸好以前买有磨机。

金属调节器内六角滑了,拧不到,无法再调节了。把舵机往后重新安装了一点。

接收机放在这里面,副翼舵机用Y线连接。不知道这些线会不会干扰信号。

这个机舱偏小,油箱也无法减震。

忘记在哪看到,螺旋桨应该在上止点时安装,这样熄火,螺旋桨离地面更高。看上止点就看霍尔感应器对准那个圆磁片。

高压线只能从这里穿出,电池没有其他好地方固定了。CDI直接压在油箱前面,放进去很费劲。

没采购减震橡胶和长螺丝,用的5ml注射器活塞做减震,本想再套个2ml的橡胶活塞,太厚了,螺丝会不够长,机架和火板之间也没有减震,螺丝不够长,而且上了螺丝胶,拧一下螺丝头滑了。不知道会不会震坏配件,机身也不够结实,火板上面的框架直接拔出来了,用502加强了一下各个连接处。不知道会不会震得解体。

开始手拨螺旋桨,化油器吸不上油,没有掌握技巧,用注射器从油箱通气管加压,能把油推进化油器,但拔掉注射器,化油器处会有一小段油管没有油,以为是油箱负压倒吸,于是手残的我在注射器加压的同时拔开加油管油堵,结果汽油全从加油管喷出,皮衣袖口用水冲洗晾干还有汽油味。后来想了一下,化油器吸油原理是化油器猴管(进气管)中间更狭小,喇叭口样,中间有喷油管和油门,发动机吸气,气流在狭口处速度加快,形成负压,把油从油管吸出,因油管小,汽油以一定速度喷向直径更大的气流更快的进气管,形成雾化,与空气形成混合气。两冲发动机只有两个冲程,做功和压缩,排气后接着进气,有一段行程进气排气同时进行,所以在活塞快到上止点时,手拨螺旋桨应该加快速度,负压瞬加大,气流速度加快,化油器更好吸上油。然后我把风门和油门开到最大,使进气量加大,拨动螺旋桨,化油器就把油管的油一点一点吸上来。然后拔了近20下,依然打不着,发动机打不着,首先应排除油路和电路,不知道是哪里问题,还是应该继续使劲拨螺旋桨。

手指托了一下飞机,平衡点大概在我手指按的地方。没有测重量,把飞机放电子体重秤既然没反应,只有一次显示2kg多,太不灵敏。

tb买的配件清单,裸空桨罩很丑也被我弄废了,塑料部分扔垃圾桶了。

配比壶没研究明白,感觉没有精度的东西,直接注射器抽33升机油,汽油1L,机油处显示在25:1下3cm左右。本想用它装油,但盖子会渗出。

从高一第一次进网吧上网以来,第一次发帖这么多字

网友A:
顶!pdf可以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pdf可以分享一下吗?

发个邮箱

网友:
40级的飞机装20cc,你也是可以了,不过精神值得鼓励,但是你的飞机大概率是活不长,不过玩模型嘛,就是不断的交学费和折腾

网友:
10cc的飞机装20cc的发动机,千万别全油门飞,不然......哎发动机飞跑了

网友:
这飞机全部配置远不止2KG

网友:
不好发动与机油有关比例加多了,精神可嘉!飞机油箱滴几滴机油就可以了

网友B:
精神可嘉,觉得发动机有点大,这个飞机装10cc发动机,就很好飞了

网友B:
我这架飞机,翼展1.8米,机长1.3米,装的20cc发动机,有时候超装会出现很多问题,

网友:
不要认为模拟器训练可以代替全部的航模学习初级课程,据统计,99%的航模爱好者的处女飞都是不堪回首的,何况还是如此大排量的机器,谨飞慎行;
建议还是从电动的滑翔机或练习机开始,积累经验,飞好你目前的飞机需要更多的学习和经验积累。    “然后我把风门和油门开到最大,使进气量加大,拨动螺旋桨,化油器就把油管的油一点一点吸上来。然后拔了近20下,依然打不着”......最大节气门状态,是不容易着车的,但如果在节气门全开的状态下着车,20cc发动机当非常狂野,注意安全!
    你买的是多大级别的飞机?看图目测,这个空机尺寸支持10cc以下的发动机应该是可以的;但安装20cc发动机,整机尤其是机头结构强度是否支持至关重要,目前的情况看,发动机着车后,震动及过大的拉力损坏机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即便机头做好胶固坚强,大油门飞行中,整机解体也不是天方夜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过分相信模拟器训练可以代替全部的航模学习初级课程,据统计,99%的航模爱好者的处女飞都是不堪回首的 ...

谢谢,先启动听听声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神可嘉,觉得发动机有点大,这个飞机装10cc发动机,就很好飞了

当时想着20cc性价比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架飞机,翼展1.8米,机长1.3米,装的20cc发动机,有时候超装会出现很多问题,

航线有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航线有没问题?

航线肯定没问题,我估计最多两格或者三格油门就能平飞,另外舵面钢丝拉杆尽量用夹头或者球头,不要用你现在用的,不是太保险

网友D:
这个三特机子还是推荐上os46甲醇发动机比较好,另外楼主要注意安全啊,不要用手拨打火,买个启动器,安全第一,切记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三特机子还是推荐上os46甲醇发动机比较好,另外楼主要注意安全啊,不要用手拨打火,买个启动器,安全第 ...

谢谢,用的木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线肯定没问题,我估计最多两格或者三格油门就能平飞,另外舵面钢丝拉杆尽量用夹头或者球头,不要用你现 ...

好的

网友:
楼主劝你试飞的时候一定要挑个没人的地方飞,千万不要去有人的广场试飞。新手飞汽油机,听着都有点恐怖

网友E:
满腔热血的小伙子,这样装机绝对出手秒炸,还是老老实实换成电的吧,多练练模拟器,一是为了自己的钱钱,二是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安全,别小看20CC的汽油机,全油门下就是一头吼叫的野兽,声音非常恐怖!!!!你的贴子已经变成精华贴,算是警示后人吧。

网友F:
买高配电脑玩游戏吧,模拟器低配电脑就可以了。40级飞机装90-120级的动力贴还精了。。。。。。。。。。。。

网友:
建议你弄个汽油专门的试车台,练习启动和调试汽油机。
直接在飞机上练比较危险,因为飞机固定不好容易乱动,乱动容易出事故。
另外刚开始不掌握拨桨力度大小,容易损坏飞机结构。

网友G:
你也够牛逼的!好多天没来论坛了,一上来就吓到我了,20cc装40级,还练习机!我估计还没人这么装过吧

网友:
1.新手 2.小鸡上大发动机,没有相当经验驾驭不了
不是泼冷水,先放着,新手先飞上单练习机,按标准配置,最好有老鸟带着。
不是你模拟器飞得多好上真机就能飞,很多经验教训。
莫着急,一步一步来,步子迈大了会扯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高配电脑玩游戏吧,模拟器低配电脑就可以了。40级飞机装90-120级的动力贴还精了。。。。。。。。。。。。 ...

家里电脑都是7年以上,办公都有卡,好多年不玩游戏了。玩模拟器显卡不行。

楼主:
谢谢各位,就不一一回复了。

网友:
这机机我也有,装的10cc汽油发动机
楼主有没有考虑到飞机重心问题?大发动机导致的重心前移需要在机尾配平,发动机和配平重量的增加会导致飞机翼荷载增加,飞机的临界失速速度增大,飞机不好控制容易炸机。这些都是理论基础,需要一点一点的学习积累的,我之前见过也有模友想一步登天,结果三番五次炸机后大受打击,最后退模收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满腔热血的小伙子,这样装机绝对出手秒炸,还是老老实实换成电的吧,多练练模拟器,一是为了自己的钱钱,二 ...

模友们看着“纯新手”楼主一步步的装机测试......仿佛看到一个婴儿在兀自舞弄菜刀,真是步步惊心 ,让人战战兢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个邮箱

1412134666@qq.com

网友:
这个机强度够,也很好飞,但是,尾巴配重吧,
你应该装个四冲61级别的甲醇机切入油机的

另外第一次玩就玩汽油机,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网友:
看楼主照片,重心位置差不多。应该不用配重了吧?
如果空油箱重心位置在照片位置的话,应该是合适的位置。

网友H:
不练模拟器,没人带,小鸡配超级大动力,新人,条条都是秒炸的节奏。
找个没人的地方,炸了就炸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练模拟器,没人带,小鸡配超级大动力,新人,条条都是秒炸的节奏。
找个没人的地方,炸了就炸了吧。

看楼主说了模拟器还是练了,问题就在于上手汽油机,发动机还20cc,新手根本反应不过来,很容易出事故的,航模不是玩具,得稳扎稳打一步步来,不管说费不费钱吧,安全第一

网友I:
我只能说,卖家真狠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只能说,卖家真狠

你说的真心对,
作为卖家不能这样的
我每天基本都要劝退几个啥也不懂就要买飞机的
他们有的以为航模是开箱就能飞,有的连要买遥控器都不知道。。。。遇到提一些可能模友们看起来有点超弱的问题的客户,我都问问以前飞过什么机,用什么遥控器之类的问题,对于那些愿意学习的,
耐心告诉他们航模是怎么一回事,应该怎么入门,怎样循序渐进。对于那些啥也不知道,又不愿意虚心学习的,认为航模像玩具一样的,咱不卖。
像楼主这样到我店里,也是绝逼不会卖给他的,不作这个生意都不卖,要对航模有敬畏的心才行,

网友K:
建议楼主还是要一步一步从低到高逐步练习,先弄个电滑或者电动或者小排量练习机开始,现在这个机可以作为目标激励自己。不然那炸鸡的速度也许比烧等价值的百元大钞速度还快。不能说电脑游戏上极品飞车每圈都跑第一,就能直接上手开F1赛车了。要想上路还是得驾校起步停车侧方停车练起呀。不然不论汽车还是汽油机对自己或者他人都无异于凶器。
另外建议试车应安装在牢固的试车台上面发动。也要注意一些螺旋桨和活塞的位置关系。

网友:
这个飞机太好飞了。可是楼主装20CC要注意一下

网友:
奉劝楼主还是先买一架上单翼的电动飞机(比如塞斯纳,冲浪者)先练练手。汽油机而且还是下单翼新手飞秒炸不说,砸下来中车车毁,中人人亡啊!别小看汽油机掉下来的俯冲力。
我玩了大概3年多,飞过电动上中下翼,3D机,甲醇机。唯独一年前买了一台20cc的飞机到现在都还吊在墙上供着不敢动呢。
切记!切忌!

网友:
同款飞机,OS 52发动机。助早日上天。

网友:
这架飞机配20CC发动机,怠速都可以让你的飞机平飞

网友L:
注意安全 最好找人带。新手上来就干油的,有点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说的真心对,
作为卖家不能这样的
我每天基本都要劝退几个啥也不懂就要买飞机的

新遇到一家店,看老板问的问题就能看出老板的性格,认真负责的老板是魔友成长路上的护栏,虽然不见得能帮魔友指明方向,但至少能帮你不充出路基翻车

网友M:
我来给你说说吧。 你这个飞机 陪20CC 很好飞。。 我飞过  但是你的重心 有问题。后面要配重。 我有飞行视频  很 轻松的 飞起来, 油机没得那么复杂
最主要的是 你要把 发动机调好

网友M:
413969942 我的QQ 说说有 首飞 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M:
413969942 我的QQ 说说有 首飞 视频

好的,太忙了,这几天刚买了个启动器,手拨最多偶尔闷两下,打开风门手拨一点回应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来给你说说吧。 你这个飞机 陪20CC 很好飞。。 我飞过  但是你的重心 有问题。后面要配重。 我有飞行视频 ...

关键这老大是用20cc直接上手哇。。。。。
这机子是好飞,但是新手从来没飞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架飞机,翼展1.8米,机长1.3米,装的20cc发动机,有时候超装会出现很多问题,

请问这是什么机型?

网友:
20cc/t34自己全手工做的

网友(2019-05-09):
DLE20CC是好机器 性价比超高

网友(2019-06-27):
同款安装17CC,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也够牛逼的!好多天没来论坛了,一上来就吓到我了,20cc装40级,还练习机!我估计还没人这么装过吧

我之前倒是有见到别人用这个40级的飞机装了一个ngh 17cc的汽油机,即便如此动力已是非常吓人了,推油门 飞机垂直爬升 直冲天际,不知道的以为是3D机。。。

网友:
引用 网友K:
建议楼主还是要一步一步从低到高逐步练习,先弄个电滑或者电动或者小排量练习机开始,现在这个机可以作为目 ...

其实用40上单翼入门就好,电动和油动手感差挺多的

网友:
动力多强劲还要看桨的大小呢,不是发动机大就一定动力足,其实动力充沛更好飞,大机头没问题的,重新也算合适,如果需要机尾配重,机尾杠杆长,也不需要增加多少重量,当然大机头也够重的了。我的意思只是配置没啥明显缺陷,并不是鼓励楼主飞这个机,新手最重要的技能是首飞调机,很多机必须要在空中调整状态,所以新机首飞是最容易炸的,调好了就没那么容易炸。推荐1.4米塞斯纳和千禧年先练习,这两机只要装配舵面对整齐,几乎不用调。但调机必须练,可以在模拟器上故意大幅度打偏微调,然后起飞,调平。各种偏反复练习,这项技能过关了才能飞真机。

网友(2019-08-10):
这是要当火箭玩的

网友N:
楼主听句劝还是放弃安装20cc发动机吧  我自己玩了很多年的航模了 这几年一直玩汽油机 60cc单缸 70cc双缸都在飞  但是从来不敢在有人的地方玩 就因为汽油机太危险,尤其是看了你装的机后 一身的冷汗啊!
首先新手上手就是下单翼 而且动力配比如此的不协调  排除你的飞行技术不说 就算飞起来也降不下来  没人教你调发动机 怠速肯定不会低  真的没法降落!
汽油机的震动你的小飞机承受不了的 而且cdi和接收供电是3通  这是导致干扰失控的一大因素 供电要跟接收电分开供电  而且你机舱太小,干扰源和控制系统距离太近!强烈建议你先飞个冲浪者或者1.4米的塞斯纳 感觉差不多了再把这架改电装飞一飞  20cc发动机留着技术好了装个大点的练习机飞一下!新手入门就算是泡沫机也修的你烦气~~别说轻木机了!切记安全第一  你要感谢论坛把你的帖子加精 但不要理解错了 论坛是想让你得到大家的帮助!而不是随心所欲的放手去飞!

网友:
这架飞机的动力系统显然是不匹配的,飞机的结构设计 强度等等都不合适,倒是可以练习一下安装流程,千万不要上天飞行,你要装20CC的飞机 可以给你推荐一台不错的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架飞机,翼展1.8米,机长1.3米,装的20cc发动机,有时候超装会出现很多问题,

你这个机子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听句劝还是放弃安装20cc发动机吧  我自己玩了很多年的航模了 这几年一直玩汽油机 60cc单缸 70cc双缸都 ...

谢谢你,所有的回复我都认真看了,可能性格比较犟,以为事情是按自己想法来发展的。20cc拆解并上油保存,后来买了个10cc也保存起来了。买了电动的板机,因为工作原因没有时间,所以基本在玩模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所有的回复我都认真看了,可能性格比较犟,以为事情是按自己想法来发展的。20cc拆解并上油保存, ...

愿模型能给你带来快乐兄弟!

网友(2019-10-18):
我们朋友装了10cc的都费劲儿,你这20cc能行?还有就是你用多大桨?

网友(2021-03-20):
受教了!!我本也想直接组个油机玩玩!一看此贴才知道没那么简单的!还是循序渐进,一步步慢慢来吧!谢谢这么多老师的提醒
。

网友O:
装个20cc的发动机 也没啥问题,同级别的装过17的 新手学习也没必要必须从电动入手 不会飞找个老师带一下还是有必要的 当年我入行的时候也没从电动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