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上电之后电机嘀嘀嘀一直响

楼主(2019-03-25):
在闲鱼买的二手7008sb接收机 接上电之后电机就一直随着嘀嘀声抖动 一直在响也一直在抖 是什么原因啊 我原来用的教练口接433发射机 现在改回原发射了

网友A:
总之滴滴滴报警就是油门不是最低呗……校准遥杆,调下油门行程,打几下微调,再不然就是通道插错,从新对频试试也就这样了吧

网友:
插到3通一个舵机 如果正常就是你电机电调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之滴滴滴报警就是油门不是最低呗……校准遥杆,调下油门行程,打几下微调,再不然就是通道插错,从新对频 ...

谢谢 找到原因了 之前卖家调的是b模式 是9-14通道的 我用不了 改了模式之后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找到原因了 之前卖家调的是b模式 是9-14通道的 我用不了 改了模式之后就好了

我之前也遇到过,也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遇到过,也是这个原因

这个问题真的很难想到 卖家也给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