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新款600 和 kds 700 A7 怎么选择?

楼主(2019-03-25):
主要是没有飞过600、700级别的机子

请各位大神从炸鸡成本和操控性两方面综合对比说说意见?

网友:
可以买这个 还不错

网友:
我以为飞越专攻穿越机了呢

网友:
飞越憋了好久出了个大制作,看着还很好的样子。

网友A:
两者价格差不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者价格差不多吗?

700应该便宜点。

网友:
两个价格不一样的,空机差价应该不超过500,不过加上桨的价就差不多了。
电装舵机一样的,电调都可以好盈130,a7飞的很暴力可以考虑200a
电机一个配4035,一个4525(4725或者800mx),这两个差300左右。
电池假如用男爵,花牌的,差距在200左右一组。
也就是实际上标配两个可能就差500
所以看个人想法(后期应该是600炸机便宜一点,不过700飞起来声音更爽啊)

网友:
現在這個年代, 要不520 , 要不700 ..都是5200MAH 6S 通用
700 電裝要求高一些, 600也得用12S 3300MAH ,所以省不了多少.
個人意見還是700 ,反正舵機陀螺 都一樣, 你要是KDS 的還省了個陀螺先用著.

网友B:
基本装机费用都差不多,飞跃550-600估计售价不会超过1499元,我猜的!还有,为何KDS700-a7的装机帖迟迟还没出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装机费用都差不多,飞跃550-600估计售价不会超过1499元,我猜的!还有,为何KDS700-a7的装机帖迟迟还没 ...

空机2500左右

网友:
不可能!我觉飞跃的价格不会这么高,一体塑胶机身,无头罩设计就是,飞行简洁,降低成本,这么高的价格会失去吸引力的!外形酷帅,但是价格才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同样的价格,不如去买A7了,A7还配陀螺仪呢!大部分模友也是要考虑一下钱袋的!毕竟模型这玩意是个无底洞,持续投入,也是个不小的花销!

网友C:
一个550,一个700级别都不一样啊,怎么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550,一个700级别都不一样啊,怎么比。

600.700  不是550.700

网友D:
不同级别没什么好比的,如果楼主没有700级的话建议上A7,毕竟700就是700,就算600级的手感还是很大区别。
如果700飞到腻了就随便买吧。

网友E:
a7好便宜啊,就是周边太贵,要不我都入了,要是油的就好了

网友:
这个价格就可以判死刑了

大桨 560, XL X5都可以飞

XL X5是碳铝结构, x5有头罩,x5只用一块电池并可以跟700级别共享电池

只卖2019

尴尬的电池,3300 只能和500级别配。

桨定在560 高不成低不就

所以除非空机非常非常便宜(反正塑料机就开模贵,后面生产成本低)不然没机会的这个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E:
a7好便宜啊,就是周边太贵,要不我都入了,要是油的就好了

周边是啥?配件还是电子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同级别没什么好比的,如果楼主没有700级的话建议上A7,毕竟700就是700,就算600级的手感还是很大区别。
...

我连600也没有,700更没有了

网友F:
飞越的这台550/600,价格会给各位带来惊喜的~~~

另外,飞越700也会很快跟大家见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飞越的这台550/600,价格会给各位带来惊喜的~~~

这位同仁是飞越的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位同仁是飞越的人吗?

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飞越的这台550/600,价格会给各位带来惊喜的~~~

期待期待

网友H:
能像690sx那么轻么

网友I:
我等飞越7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等飞越700了

我也等700了,那现在没有必要考虑这些了。

网友:
实物很骚,期待中……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能像690sx那么轻么

初步估算飞越600会比logo600轻300来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初步估算飞越600会比logo600轻300来克……

希望可以改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