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TX设置直升机实际上非常简单

楼主(2019-03-26):
很多人对OpenTX望而生畏,认为它功能强大所以设置也很复杂。实际上功能强大的遥控器要做简单的事情也是很容易的。主流的无副翼直升机在遥控器上只需设置转速切换和感度切换,需要设置的东西和有复杂舵面的固定翼比实在太少了。

这次以X9D的界面为例简单介绍一下OpenTX主流的无副翼直升机基本设置示例。仅介绍最基本的飞行设置,对码、计时器、曲线、回传报警、远程调参、功率监测等功能暂不展示。遥控器中点及行程设置、舵机中点及行程等陀螺仪上设置的功能也略去。

首先创建模型:

命名为Heli:

设置逻辑开关控制转速切换。SA控制两档转速,SB切熄火:

下面是默认状态下的输入和混控界面。默认已经配置好了几个主要摇杆,我们基本上只需更改油门和感度切换通道即可:

把默认的油门输入改名为螺距输入,目的是方便阅读:

3通道第一行设置为0油门,下面增加两行由开关控制的70油门和85油门。5通道设置3档输出给vbar等陀螺仪切换感度:

6通道选择螺距输入源,全部完成:

对于直升机来说遥控器的混控设置几分钟即可完成,而且许多设置基本上是重复,可以直接复制前面的设置再稍作修改,操作效率也较高。

网友:
好帖,顶一下,虽然我不玩直升机

网友A:
请教:能说明一下飞行模式切换的时间延迟怎么设定吗?试了不少方式了,一直没有成功,不知道是哪里的设定没衔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能说明一下飞行模式切换的时间延迟怎么设定吗?试了不少方式了,一直没有成功,不知道是哪里的设定没 ...

混控的任何一行都可以设置延迟和渐变,适合本帖所用的设置方法:

专门的飞行模式功能同样可以设置渐变:

触发开关也可以设置延时:

网友A:
单独或同时设置几个都试着去设过,就是不动呀,看来还得继续研究下去了。。。。。。感谢回复

网友:
哈哈,在我研究出来发帖就好了,当时我捣鼓了好久呢

网友:
喔,我还设置了斜盘混控的,亚拓3gx必须要在控上设

网友:
太有用了!找了好久!谢谢楼主

网友B:
学习了下opentx,发现设置真的很简单。其实复杂的设置都是在mb和kbar上,遥控器只要学会把对应通道按mb和kbar默认对应好,其他都不太需要设了。准备用X-LITE飞直机了,轻便。而且FRSKY的各种接收机特多,连电脑模拟器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或同时设置几个都试着去设过,就是不动呀,看来还得继续研究下去了。。。。。。感谢回 ...

可能你一开始就没有设置好切换模式。这些延时都是容易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下opentx,发现设置真的很简单。其实复杂的设置都是在mb和kbar上,遥控器只要学会把对应通道按mb和kb ...

总结得很对。飞控和陀螺仪都只需获取遥控器的输入指令即可,并不需要做复杂的舵面编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你一开始就没有设置好切换模式。这些延时都是容易设置的。

找到问题了,是飞行模式对应没有设置。。。

网友:
终于出现了,一直在等opentx调直机的教程

网友:
有X9D的飘过~!不过我用瑞斯凯飞穿越机~!直升机用的FUTABA~!

网友C:
这样是可以飞,但是没用曲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是可以飞,但是没用曲线呀

现在一般不用曲线了。要加曲线也很容易。

网友:
k110可以这么设置吗?

网友:
想用x9d飞k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