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遥控器的pitch行程量为什么只有10%左右?

楼主(2019-03-26):
futaba遥控器的pitch行程量为什么只有10%左右?别的通道行程都正常,大家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
你舵机行程量调的过小吧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调节比例的地方调的太小了

网友:
微调试试

网友:
螺距行程设置了 调回来就行

网友:
把螺距微调取消,默认是旋钮,不然你调好的螺距只要旋钮动了就变了,油门微调也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