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x舵机怎么拆?求教

楼主(2019-03-26):
如题,为了试验间歇性失控,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扫齿,拆不下来,无从下手

网友A:
没有螺丝。掰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螺丝。掰开就行了。

大力出奇迹?

楼主:
还没查出间歇性失控原因,d10频率已经调整过了,以为没事了,就放开飞了,结果还是出问题,动力一下子下来,才飞了2分钟,接下来换电池,焊死马达接线,唯一不想出问题的是fssh制式,挂卫星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力出奇迹?

不是,他就是这样设计的。没有落实,有个小钉钉扣着。掰开拿出来就行。

网友:
D10可以用?

网友B:
是不是接卫星,才可以用D10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接卫星,才可以用D10控??

d10接个四合一,刷5.0系统,论坛有教程。不用接卫星那么麻烦。

网友C:
有没有出一个fasstpojie版卫星的这样就稳妥多了,不是FHSS有问题是亚拓做的有问题!伟力一样的FHSS啥事没有,一到亚拓 150就各种失控,间歇性失控,突然断动力的什么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出一个fasstpojie版卫星的这样就稳妥多了,不是FHSS有问题是亚拓做的有问题!伟力一样的FHSS啥事没有 ...

我现在把150x的电池全部改t插了,原电池靠平衡头接触,飞机一震动,脱开接触的概率很大。马达6根接线也用热熔胶粘死。我改完现在还没遇到失控,还需长久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