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装机油箱位置?

楼主(2019-03-26):
没怎么装过油机,想问问,甲醇机装机时油箱必须按满油时重量找准飞机重心吗?(飞行过程中油量逐渐减少会不会影响重心),还是尽量靠近发动机,减少油管供油长度。

网友:
甲醇机最好是紧挨发动机 以免影响供油

网友:
邮箱紧挨发动机除非发动机带邮箱增压,油量的变化对重心影响不大,所以油不能带太多,观察下商品机就能找出规律

网友:
尽量靠近发动机,减少油管长度。不用考虑满油重心问题,按发动机级别选用油箱容量。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补充问一句,汽油机是否也是同理可证不用考虑油量变化对重心的影响而尽量靠近发动机呢

网友:
按空油箱找重心吧,头重没事,就怕头轻

网友:
感觉还是应该安装空箱找重心的,可以考虑,空箱重心刚好或头稍轻,1/5燃料重心刚好,满载燃料头重,但稍微拉杆还是操控良好的感觉,如果满载燃料需要始终很大的拉杆量才能维持平飞,说明油箱配容积得太大了,需要换小点的油箱了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的回复,学习了,谢谢。

网友:
靠近发动机,油料对重心影响不大的,燃油密度比水小,放心

网友A:
请教常玩甲醇发动机的老模友,最近装了架四冲像真机。说明书上要发动机倒装,但我装好后发现,油箱位置就高于发动机化油器,如果侧装应该油箱与化油器持平。请教,倒装发动机会不会因为高位油箱而影响正常运行?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常玩甲醇发动机的老模友,最近装了架四冲像真机。说明书上要发动机倒装,但我装好后发现,油箱位置就高 ...

油箱高啊,油会流出来,麻烦,而且油针要调小,估计难调,不确定因素多,供油不稳定,我到觉得油箱高,加长油管不失为一个稳定供油的方案,猜的,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箱高啊,油会流出来,麻烦,而且油针要调小,估计难调,不确定因素多,供油不稳定,我到觉得油箱高,加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