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哪里出错了!

楼主(2019-03-26):
大力f4飞控,我用的是睿思凯的 r9mm接收机,这个接收机有smartport数据回传,按照大力的说明书,我把sp口接到飞控的TX4口,调参打开4端口遥测输出smartport,配置里头也开启了遥测输出,现在一切正常,osd和控上面都可以正常显示rssi信号强度,我现在是想在控上面显示电池电压和电流之类的东西,怎么他不显示呢?遥控器界面就只有rssi和接收机的电压,这个是错在哪里。控是x10s,对频的时候选择的 1-8tel on,并且接收机和控以及高频头全部最新固件!顶改?

网友A:
要重新discover sensor的。。。。。。

网友:
不是你设置好了。遥控器里就会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重新discover sensor的。。。。。。

刷新过了,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重新discover sensor的。。。。。。

刷新过了,刷了无数次!

网友:
只有rssi的话,说明还是没有数据回传,F4有些接口没有反相器,R9MM有2个s.port,要接那个非反向的。

网友:
Taranis x9d+的情况下,长按page钮。

网友:
Ddcross 说得对。对F4飞控,要接inverted sport 才行。看下R9mm 的说明书。

网友:
我也是这样,调了半天没调会,今天出了上cf

网友:
你刷 了F.port的固件吧?如果是,那么按smart port的设置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