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鉴定下这个APM的版本

楼主(2019-03-26):
咸鱼了个二手,搞不清到底是2.5还是2.6。
2.6是不带罗盘的吧?
现在插上跳线帽,罗盘识别不到。卖家告诉我是2.5,2.5是有内置罗盘的啊
请大神帮鉴定一下版本

网友:
是不是从外壳上看不出来呢?
应该看PCb,看看是不是焊着磁传感器芯片的,
我也是猜的

网友:
拆开看电路板

楼主:
帮看下,多谢

网友A:
这个没有内置罗盘,应该是2.6版本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内置罗盘,应该是2.6版本的。

看看各个传感器的对应位置

这里“magnetomter”应该就是磁罗盘器件,没用焊接,所以,不是APM2.5.2,应该是2.6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各个传感器的对应位置

这里“magnetomter”应该就是磁罗盘器件,没用焊接,所以,不是APM2.5.2, ...

多谢,手上还没外置罗盘,要去配了

网友:
带个gps有罗盘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手上还没外置罗盘,要去配了

我也在闲于鱼上买的同款。在淘宝上买的磁罗盘和GPS零件,焊接好线,没反映啊!早知道直接买GPS带罗盘的成品天线了!

网友:
2.6版本的GPS和罗盘的接口定义谁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