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钱玩电火花

楼主(2019-03-27):
业余爱好上电火花,用农用柴油机箱做平面与立柱,精度经过我表量过达到5丝摆动之间可以做电火花机床要求。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改?

楼主:
不是丝绸,是杠杆表的读数一格我们叫一丝,光栅尺一样的  示波器能看到电火花放电脉冲的波形,反正没有仪器测量就是盲了眼睛一样,中央电视台播中国工匠精神看到用手摸能够摸出几丝的精度那是笑死人,波形呢工匠精神能感悟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丝绸,是杠杆表的读数一格我们叫一丝,光栅尺一样的  示波器能看到电火花放电脉冲的波形,反正没有仪 ...

还是不懂

网友A:
成型机的话,如果脉冲电源损耗搞不定,其他就不要瞎折腾

网友:
楼主要做的设备身板也太壮实了其实电火花难在脉冲电源与控制系统上

楼主:
搞了一天焊接按装立柱看像点样子了,拍了照。

楼主:
引用 楼主:
搞了一天焊接按装立柱看像点样子了,拍了照。

搞了一天焊接按装立柱看像点样子了,拍了照。

网友:
有样 有样 真的有样

网友A:
Z轴负载太重的话直接用油缸推,,用减速电机,估计要杯具的,。传动链太长,。火花机伺服历史上,最先就是单电机减速拖动,后又改为双电机差分,。这些都需减速器,传动链都太长,。6几年瑞士公司首用油缸,后各国纷纷效仿。到7O年代瑞士夏米尔又在小型机首次使用宽调速直流伺服马达,只需一级减速比很小的同步带传动。现在小型机基本都是马达直联丝杆了。楼主如果真的要做出能用的火花机,建议伺服方面慎重考虑下,,,传动链太长,很难弄的。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这是要DIY电火花成型机,还是线切割?

楼主:
主攻研究电火花成型的,放电铜公头主轴由我全部设计制造,伺服也由我设计  ,火花脉冲电源也由我设计,抓住核心技术吧。

楼主:
我这个设计灵感来自西游记,孙悟空对国母疹病,要求孙悟空不能够接触国母肉体也不准看到孙悟空本人/用到牵丝把脉技术,用丝绳头邦到手的脉搏跳动位置,丝绳转弯抹角几间屋子后固定尾端,把脉也在丝绳的尾部诊治,我们儿科也玩过丝绳通话机的。

网友:
继续关注楼主的作品

楼主:
第二个Z轴放电棒,设计用到磁悬浮放电伺服0-100丝自由调整结构/与超声波每秒20HZ至50KHZ声波振荡自由调节,我的设计灵感来自VCD激光头里面的聚焦线圈与左右轨迹线圈,在这几天实行加工。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二个Z轴放电棒,设计用到磁悬浮放电伺服0-100丝自由调整结构/与超声波每秒20HZ至50KHZ声波振荡自由调节, ...

第二个Z轴放电棒,设计用到磁悬浮放电伺服0-100丝自由调整结构/与超声波每秒20HZ至50KHZ声波振荡自由调节

网友A:
帮顶,。几天没更新了

网友:
太高级,看不懂

网友:
这下可真是搞大了

网友B:
这给人的感觉很奇怪,既感觉很简陋,又感觉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给人的感觉很奇怪,既感觉很简陋,又感觉高大上。

这是个人灵感设计不同,磁悬浮伺服已经用了几十年了,是早已有之的产物,会用到对我也是种缘份吧,表面看到简陋东西背后,控制的简陋的东西用到软件与驱动/检测电路形成一个闭合回路进行精密伺服的,难也在伺服电路。

网友:
你这个好象是一个开创性的用法,如成,可申请专利吧。

楼主:
这几天在家里研究电火花高频电源的设计,做好要10多天吧/现在测放电波形与电路改良。

楼主(2019-04-26):
电火花电源已经成功连续放电穿孔,很高兴拍了照,真是功到自然成,负出的努力不白费。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火花电源已经成功连续放电穿孔,很高兴拍了照,真是功到自然成,负出的努力不白费。

电火花电源已经成功连续放电穿孔,很高兴拍了照,真是功到自然成,负出的努力不白费。

网友B:
哇!这大家伙开始冒火了,烧了多大的孔、几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这大家伙开始冒火了,烧了多大的孔、几长时间?

在测验电源的,孔是1.8MM的花了15分钟打穿轴承厚大概2MM吧,时间较长的/下步改成全数控的。

网友C:
楼主,能请教下个问题吗?我的高频电源按照这个功率放大电路搭建,MOS管和功率电阻发热严重,这是什么原因啊?谢谢了!是不是和我只用了一个功率管的原因?

楼主,能请教下个问题吗?我的高频电源按照这个功率电路搭建,MOS管和功率电阻发热严重,这是什么原因啊? ...

楼主,能请教下个问题吗?我的高频电源按照这个功率电路搭建,MOS管和功率电阻发热严重,这是什么原因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请教下个问题吗?我的高频电源按照这个功率放大电路搭建,MOS管和功率电阻发热严重,这是什么原因 ...

你好,这个电路见边没见边的,看了你电路是固定的频率电压电路发热问题出在你是取电压还是取电流方面啦电路设计随意性很大的不能够给你准确回复了/电火花电源主要设计是,可调频率与占空比,与电压电流可调,还有双电压叠加技术/双电压是高电压1000V小电流引弧放电/低电压100V大电流放电击穿金属起到先礼后兵进行引导放电/兵不行粮草先行/与物理相反的理论得到实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电路见边没见边的,看了你电路是固定的频率电压电路发热问题出在你是取电压还是取电流方面啦电 ...

感谢回复,顺便问下能看看你的功率驱动电路吗?谢谢啦, 我怀疑是我的驱动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回复,顺便问下能看看你的功率驱动电路吗?谢谢啦, 我怀疑是我的驱动电路有问题

这种电路是常用的,没有什么难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电路是常用的,没有什么难度的

感谢感谢!!!

网友:
好复杂呀!

网友:
这个是巨型机了

网友A:
能够一次成型?

楼主:
成型机你懂的,没有旋转头那是什么机??????成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电路是常用的,没有什么难度的

请教150欧姆的电阻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
续流.放流

网友D:
这么大型物件到底做线切割还是电火花
电火花简单的小骨架就可以,看你这装备卖了可以买一套DIY套装回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型物件到底做线切割还是电火花 ,
电火花简单的小骨架就可以,看你这装备卖了可以买一套DIY ...

电火花发现者先是放电击穿金属后来改成穿孔机/成型机.再后来改成线切割../再后来暈晕晕了

网友C(2019-05-31):
引用 楼主:
电火花发现者先是放电击穿金属后来改成穿孔机/成型机.再后来改成线切割../再后来暈晕晕了

楼主你好,我又来请教你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电火花机放的电火花很小,感觉根本就没什么用。我用的电源是电动车充电器56V电流2A,还有我只用了一个mos管,功率电阻用20欧,是不是我的电源功率太小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火花发现者先是放电击穿金属后来改成穿孔机/成型机.再后来改成线切割../再后来暈晕晕了

还有,我看你这个在放电间隙并了几个电容吗?

网友:
设计思路不错,总体结构觉得打火花用大炮
论坛  有人做过效率   4mm电极穿透   8mm铁板。铁板材料   45号钢。    脉冲宽度设置。39us。。最初穿透时间。9分40秒。外部冲水的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又来请教你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电火花机放的电火花很小,感觉根本就没什么用。我用 ...

电源电压太低,频率是否达到200HZ,有短路保护电路的充电器根本不用加20欧限流电阻,我的电源用到150V左右电流7A,频率与占空比随意调整的,要有电子方面的基础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我看你这个在放电间隙并了几个电容吗?

确实并联过无极性电容,没有什么效果的我已经拆了,加了电容反而电火花放电效果差,可能与我设计的电源有关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源电压太低,频率是否达到200HZ,有短路保护电路的充电器根本不用加20欧限流电阻,我的电源用到150V左 ...

我使用单片机20KHZ的频率,不加限流电阻的话MOS管直接就被短路击穿了。这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电压太低,频率是否达到200HZ,有短路保护电路的充电器根本不用加20欧限流电阻,我的电源用到150V左 ...

还有,楼主你是只用了一个MOS管放大还是使用了多个并联?我查了资料说可以使用多个并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使用单片机20KHZ的频率,不加限流电阻的话MOS管直接就被短路击穿了。这怎么解决?

烧管情况是栅极电压低信号干扰/你用单片机的话,你要用到高速光耦隔离进行电压放大用到15V电压送到栅极就行了,不过要按装防短路装置这很要的/这电路我实验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管情况是栅极电压低信号干扰/你用单片机的话,你要用到高速光耦隔离进行电压放大用到15V电压送到栅极就 ...

好的,感谢感谢!顺便说一句你这mos管散热片和功率电阻都好给力!

网友(2020-01-14):
真才实学的大师,看的我一教书匠自愧不如。

网友(2020-03-30):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请教下个问题吗?我的高频电源按照这个功率放大电路搭建,MOS管和功率电阻发热严重,这是什么原因 ...

你这电路什么都没有画出来,如何看?一般MOSFET发热都是工作在了线性区,解决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降低工作频率,另一个是提高开关速度

网友:
我就是我看看吧!
这样玩不起!

网友(2020-09-03):
有这功夫买一个二手的才多少钱啊

网友(2021-05-29):
这是哪里呀?怎么感觉像湖南等地的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丝绸,是杠杆表的读数一格我们叫一丝,光栅尺一样的  示波器能看到电火花放电脉冲的波形,反正没有仪 ...

探头没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