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合像水平仪如何校准?

楼主(2019-03-27):
请问合象水平仪可以自校准吗?还是得送去计量单位校准?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校准很简单,也很难。简单的只要把尺放到一个平面上看看是不是在零位就可以了。难得是平面去哪里找。此处的平面是指真正意义上的平面。

网友B:
这种水平尺没有用过问一下上面的旋钮是干怎么用的

网友:
旋钮就是让你调的,至于调哪是0位,你自己试出来做个记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很简单,也很难。简单的只要把尺放到一个平面上看看是不是在零位就可以了。难得是平面去哪里找。此处的 ...

就是不知道这玩意在零位的时候刻度对准几

网友C:
有旋钮才能扩大检测范围,要不然气泡偏一边都是极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水平尺没有用过问一下上面的旋钮是干怎么用的

是调中间那个气泡的,调到棱镜两个气泡对齐,转盘上的刻度就可以读数

楼主:
想问零位的时候一下刻度对齐0的时候,转盘上的刻度是不是也得对齐0,现在两个数对不上,应该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旋钮才能扩大检测范围,要不然气泡偏一边都是极限了

请问这个零位的时候,对准5的位置不是挺好吗?为啥对准0这个最上边的位置

网友:
这里是大尺度,上面旋钮是小尺度,看上面,这里一般用不上

网友(2020-03-09):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零位的时候,对准5的位置不是挺好吗?为啥对准0这个最上边的位置

这个是不是调平衡的。在哪里不重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