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网友弄的改装数控车床部件

楼主(2019-03-27):
先来张成品图,图是网友自己拍的,他拍的照片貌似清晰度并不是很好

Z轴我给他配的是8.5nm的86步进 ,他嫌太长,自己换了短的

X丝杆的法兰装不进槽里,是放在外面的,

X轴的整体图

Z轴的整体图

Z轴的丝杆座,把开合螺母卸了,刚刚好有四个孔可以安装

下面是我自己还没将部件寄出去时自己拍的照片

楼主:
顺便说一句,从头到尾我都没有碰过和直接见过网友的这个台车床,全部都是靠他拍照片,然后我告诉他要量的部位,让他用尺子量出了,或者把尺子放上去,我再根据数据设计的部件,补几张图

网友:
水平高超,厉害

网友:
真羡慕这些有地方的人啊!

网友:
楼主的电机座做的真精致

网友A:
我发现斜45度走刀 , 走出来的刀纹也好看。 小东西不大, 翻面好几次啊。
楼主用的什么主轴?

网友B:
这车床的中拖板燕尾中间的槽开大了吧,会不会影响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车床的中拖板燕尾中间的槽开大了吧,会不会影响强度。

X轴的槽是原机就是这样的,基本上没有对原机改动,只有在拖板上打了两个螺丝孔,原机可以百分百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斜45度走刀 , 走出来的刀纹也好看。 小东西不大, 翻面好几次啊。
楼主用的什么主轴?

是的斜纹好看,主轴是2.2kw电主轴减速带动ER32的无动力主轴

网友:
最强教学,最吊的援助莫过于把照片预算成实物

网友:
这手艺杠杠地!佩服!!

网友C:
不错,改这种小机子最大的问题就是x轴,我改的180就是,x槽太小了,压根没地方装滚珠丝杆。你这个是装哪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改这种小机子最大的问题就是x轴,我改的180就是,x槽太小了,压根没地方装滚珠丝杆。你这个是装哪里 ...

看见了,刚才图片没加载出来,改的不错

网友:
看得我心痒痒,要对我的210动手了。

网友D:
好历害的人物,看照片改设备,不用反复修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减速比是几, 用的多大直径铣刀, 你做铝的进击吃深多少,我正在弄一个小点的ER20的无动力。 成品无 ...

减速后最高转速6000-70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历害的人物,看照片改设备,不用反复修改吗?

把设计好的图纸叫对方用打印机打印出来,然后再剪下来贴机床上,这样就可以对上孔位看看了,事实上多多少少有一点误差,但是反复修改过图纸基本没问题才会开始加工

网友(2019-11-23):
楼主 请教几个问题。是否两个轴的电机都是86步进电机,或者根据你的经验驱动两个轴,最小需要多大扭矩的步进电机。另外可否告知两个丝杆的型号,品牌? 最后我看两个轴都用的单滑块,回差如何解决。

网友(2020-01-06):
没见实体就改了,庖丁解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