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看一下我这个接收机还能用吗

楼主(2019-03-27):
(无正文)

网友:
换根线就行了

网友:
不换线也可以,遥控距离变短了,拉距测试一下,飞小鸡就可以了

网友:
里面没断就没问题,跑500米拉距离。

网友:
保险起见还是换个天线吧……不贵

网友:
2块钱一根天线解决。。。。

网友:
天线尾端是最重要的部分,反而其它地方断了焊接上就没事了。尾端断了天线就凉了,淘宝上2.4G的天线一般都能用。

网友:
剥掉外层(金属网),露出芯线,长度25毫米,就可正常使用。

网友:
试试接收距离

网友:
换线吧Wi-Fi路由里面的就可以了

网友:
据说是最末端,露出来的芯的长短决定了遥控距离跟整体长短似乎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