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热切割

楼主(2019-03-27):
上次看到一个模友说起KT板开劈热切割装置,我也来介绍一下我的热切割装置。两个要点请注意: 厚度控制垫不同直径的轴(钢丝铁丝之类的),  通电接线应放在内侧,见图。

网友A:
直接220还是自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220还是自耦?

学生电源。
交直流都可以。
航模锂电也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生电源。
交直流都可以。
航模锂电也行。

还是需要经过精确计算的。
我用粗电阻丝做的切割弓就不能直接接电源,满功有几百瓦了,最后还是用单片机做了个调功器才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需要经过精确计算的。
我用粗电阻丝做的切割弓就不能直接接电源,满功有几百瓦了,最后还是用单片机 ...

那就用细的嚒。
我用的是刹车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需要经过精确计算的。
我用粗电阻丝做的切割弓就不能直接接电源,满功有几百瓦了,最后还是用单片机 ...

有原理图吗,能带多大功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原理图吗,能带多大功率?

原理就是单片机输出可调节的PWM去控制MOS管。理论上的功率限制就是看MOS管本身了,但我用的散热片不够大,电流上12A以后就差不多开始进入热击穿过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就是单片机输出可调节的PWM去控制MOS管。理论上的功率限制就是看MOS管本身了,但我用的散热片不够大 ...

你切什么东西要这么大的电流(功率)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切什么东西要这么大的电流(功率)啊?

一张图就说明问题了。
要把半球形的头盔内胆给挖大一圈,需要用类似刮宫匙一样的切割弓才能操作,没有中间支撑点,就必须用粗的有刚性的电热丝。这样的电热丝电阻很小,用到的有效长度又短,决定了必须是低压大电流的驱动方式,大电流的线性降压无法实现,换个思路就用PWM实现电阻型负载的调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张图就说明问题了。
要把半球形的头盔内胆给挖大一圈,需要用类似刮宫匙一样的切割弓才能操作,没有中 ...

谁会想到你是掏这个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