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自稳模式及手动模式飞行的优劣,小四轴 迷你四轴75mm

楼主(2019-03-27):
四轴玩的时间不长,看到飞的好的,技术了得的都是飞手动模式,但是高手室内,也是用自稳模式的
我现在只会自稳,在家能飞,freerider软件练了好久手动模式,不管哪个赛道,一圈也走不下来。
各位分析下,自稳的优点

楼主:
而且,手动模式飞慢更难?!

网友A:
Fpv玩的就是手动的乐趣,玩多了就快慢都可以,都是练出来的操作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v玩的就是手动的乐趣,玩多了就快慢都可以,都是练出来的操作感

也有可能是种误区,手动难太多,都在追求极致

网友B:
别着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着急啊

家里飞,实在不敢手动air模式,损失惨重,自稳飞,能飞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着急啊

而且手动模式,一旦有点小的擦碰,根本没法救

网友C:
你这种小飞机就自稳模式飞足够了,五寸机室外用手动,操作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小飞机就自稳模式飞足够了,五寸机室外用手动,操作灵活。

赞同你的观点、让我在家飞自翁更有信心了

楼主:
赞同你的观点、让我在家飞自翁更有信心了。 机会

网友D:
在家也能手动啊,熟能生巧。你可以找一块草地,飞低一点,炸了也不怕,手动就是找到感觉就好了,关键是多练。你如果手动自稳交叉练容易混乱,穿越机就得手动才行,与其自稳何不飞大疆呢

网友E:
其实我把穿越机当作无人机飞,喜欢在天上看地面的感觉,,有时,我觉得你要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这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把穿越机当作无人机飞,喜欢在天上看地面的感觉,,有时,我觉得你要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这才对

大疆更合适,我有大疆御,稳的不要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家也能手动啊,熟能生巧。你可以找一块草地,飞低一点,炸了也不怕,手动就是找到感觉就好了,关键是多练 ...

大疆也有,御再稳,在室内也没有飞行的可能

网友C:
室内飞,还是自稳比较好,室内地方小,要求动作精细,速度慢,最好的就是自稳,室外的情况不一样,有风,而且场地空旷,手动飞行舒服,这两种方式我都飞,没什么毁手感的说法。自己的路自己走,别跟着别人人云亦云,玩的开心最重要。我玩穿越机就喜欢远航,估计很少有人喜欢这么玩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室内飞,还是自稳比较好,室内地方小,要求动作精细,速度慢,最好的就是自稳,室外的情况不一样,有风,而 ...

说的很有道理,我的大疆经常拉锯玩心跳

网友F:
室外,手动比自稳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室外,手动比自稳稳

我在模拟器上模拟,用手动,根本完成不了一圈飞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的很有道理,我的大疆经常拉锯玩心跳

自己改一下,距离能多飞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改一下,距离能多飞一倍

fcc吗,我加了个功放模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在模拟器上模拟,用手动,根本完成不了一圈飞行

模拟器跟实际完全两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模拟器跟实际完全两码事

实际的话,损失严重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实际的话,损失严重了

小鸡都挺耐炸,特别是兔机239

网友G:
练手动吧!方法对了就没那么难。前天炸机了。纯手动目视飞行,机动不小心油门收到0 坠机,4对桨全毁,机架毁了三分之二,4S电池一个电芯损失只能拆了,另外损失两个轴承。痛定思痛,决定开启 air 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鸡都挺耐炸,特别是兔机239

我飞的mobula 7 比239还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练手动吧!方法对了就没那么难。前天炸机了。纯手动目视飞行,机动不小心油门收到0 坠机,4对桨全毁,机架毁 ...

手动基本都要开air的

网友H(2019-06-13):
引用 网友C:
室内飞,还是自稳比较好,室内地方小,要求动作精细,速度慢,最好的就是自稳,室外的情况不一样,有风,而 ...

你远航用手动,能自动返航吗,返航时自稳还是手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远航用手动,能自动返航吗,返航时自稳还是手动啊

手动飞远航,返航都是全自动的,不需要人为干预

网友:
你的误区太多,要一个一个解决,模拟器上飞不完一圈,是因为你没找对方法,你飞自稳太久了。可能你只接触过轴类,不理解手动模式。还没有习惯这种打杆方式,并没有真正的理解飞行姿态。其实御这类飞机是可以在室内飞行的,要是没有办法飞。那些室内航拍是怎么做到的,很多航拍镜头都是在姿态模式下完成的,这就像手动和自稳的区别,多去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