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 电压回传线问题

楼主(2019-03-27):
tb上买了根电压回传线 9.9不是原产的 一头接电调上了 另一头接到接收机上 但是控上面看不到任何读数是什么情况 是设置的不对吗

网友A:
重新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对频

重新对过好几次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对频

没有接收机id是什么情况啊了解么

网友:
发射机、接收机模式没选对,发射机选14开头的,接收机忘记了,找淘宝介绍,这玩意就是个保险电阻,啥原装不原装

网友:
说明书写了这么一句话:不可以在接通接收机电源之前接入回传电压接口。我至今没有搞懂,这个保护电阻能有延时电压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接收机id是什么情况啊了解么

没找到ID就是问题所在

网友:
模式没选对

网友:
电压回传可以自己搞  很简单的

网友(2021-01-23):
在“LINKAGE MENU”的“SYSTEM"菜单里选择模式为“FASSTest-14CH“或”FASSTest-12CH“(只有这两种模式可以接收回传数据),这时遥控器会出现一个”LINK"可选项,选择并点击“RTN",遥控器蜂鸣器应该发声,在蜂鸣器还在响的时候给R7008SB接收机上电,连接正常后在"LINK"上方应该出现一个“P”打头的9位数字串号,有了这个串号后连续按三次HOME/EXIT键即可在“TELEMETRY"看到接收机电池电压和信号强度。

如果你肯使用一下搜索功能,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