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第一次画滑翔机

楼主(2019-03-27):
才学了2个月的CATIA,画了第一架滑翔机花了1个月的时间,过程非常艰辛,最终的效果一般。后续继续努力。
想死的心都有了,忘记了保存,白白花了4个小时画最后的几个架构。

网友:
好事多磨。

网友A:
楼主考虑做成装配,这样都花在一个零件里到时想拆开做激光切割或什么的会很麻烦

网友B:
飞机样子有了,作图思路还可以再优化。用装配体做更好些

网友C:
你学的CATIA是自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考虑做成装配,这样都花在一个零件里到时想拆开做激光切割或什么的会很麻烦

是的,现在还不会装配体,后面再学习怎么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样子有了,作图思路还可以再优化。用装配体做更好些

现在完全是照猫画虎,乱画,架构都是随意瞎想的,装配体一步还没有学习。后面再慢慢学。这个软件对于我来说还比较难呀。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学的CATIA是自学吗?

是自学的,学习能力有限,还在逐步学习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自学的,学习能力有限,还在逐步学习中。

我也想自学但是不知从哪里下手,你是找视频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自学但是不知从哪里下手,你是找视频看吗?

你直接在网上找令我启发网的教学视频,是非常老的视频了。里面讲的比较基础,容易上手。通过盘搜搜网搜下资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直接在网上找令我启发网的教学视频,是非常老的视频了。里面讲的比较基础,容易上手。通过盘搜搜网搜下 ...

好,非常感谢

网友D:
还是别学Catia了,正版的很贵的,几十万,不如学sw,正版才几万,做模型用,反正都一样。

网友:
几万的软件将来够得着,几十万太贵了点儿。

网友:
查盗版一般是从公司正式发布的文件上找用CATIA做的东西,一但找到,就有你用盗版的证据了,他们自己卖出去的软件都是有备案的。软件商找到公司用盗版一般不会直接告,而是会到你的公司来协商,让你买正版,不买他们就会去法院告。他们是有版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别学Catia了,正版的很贵的,几十万,不如学sw,正版才几万,做模型用,反正都一样。

谢谢指导,我也是比较迷茫到底从什么软件入手学习比较好,先接触的CATIA,已经学习了近2个月,门都没有入,堆积木堆了一架飞机出来,暂时不用CATIA了,昨天开始学习SW,想对比下哪个软件更加适合自己的使用习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我也是比较迷茫到底从什么软件入手学习比较好,先接触的CATIA,已经学习了近2个月,门都没有入 ...

我们做模型设计,建模和装配就够用了,其他模块基本用不上。所以,其实哪个软件都可以,只是界面不一样,命令叫法不同而已。

网友:
一个零件一个part,然后product组装。每个零件是独立的,可以三D打印,也可以激光切割,或者cnc。

网友(2020-02-25):
请教一下大佬,我最近在学用CATIA 画飞机,发现比画其他东西费劲。。。请教一下各位大佬,画飞机(特别是画层板框架式机身)是在零件里画合适还是在创成式里画合适,哪个更方便一些?是在零件里先把零件一个一个画出来,然后再装配?还是其他有其他好的方法?请大佬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