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双发CAT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9-03-28):
配置如下 3674KV1900电机
飞盈150A电调 440正反桨1.9的螺距
6S 3800电池  起滑慢 跑不快
船长92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配置上似乎没多大问题,我的0.98米CAT以前是好赢120A  3674KV2200配的940两叶桨·6S5200·速度110+,后来升级到好赢180A+4082+945三叶CNC桨··速度大幅度提升··但是全速基本很难驾驭···可能是船小的缘故吧··你这个基本和我以前的配置差不多···是你试试重心后移或者调整出轴角度应该会有所改善

网友:
顺便说一句··你这个舵机好想不很给力···

网友:
这样的舵机肯定不行,至少也要个金属齿的。LZ的电机更加不行(这种低端电机不要看有3674的体积,输出功率只有1600W),装这样的CAT至少也要两个XHT的3674(2200W)才行。

网友:
速度是钱堆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配置上似乎没多大问题,我的0.98米CAT以前是好赢120A  3674KV2200配的940两叶桨·6S5200·速度 ...

cat  ,属于 hydro plane 类的船,快了就是爱后空翻。这个没有问题,所以我现在不玩  cat 转玩 虾 。

网友:
你的那个  米格 15的还在吗?诚收!加企鹅,70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