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pixhawck飞控

楼主(2019-03-28):
我在遥控器上设置了襟副翼混控和第五通道控制第七通道的可编程混控,飞机会按照相应动作进行,但我按照原顺序接到飞控上的时候,这些混控全没了,最后还得通过修改参数才能达到与之前同样的效果。
      在遥控器上设置的混控不能同步到飞控上吗?

网友A:
飞控怎么会知道你遥控器设置了混控呢,对遥控器来说是四通道标准输入,然后设置混控,按照混控结果输出,对飞控来说也是四通道标准输入,按照混控设置,来输出混控结果,在遥控器接飞控前需要保证遥控器标准输入AETR,混控由飞控完成。如果非得要让遥控器干飞控的活,那还要飞控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怎么会知道你遥控器设置了混控呢,对遥控器来说是四通道标准输入,然后设置混控,按照混控结果输出,对 ...

嗯嗯,我明白了,~~~AETR是啥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我明白了,~~~AETR是啥呀

副翼A升降E油门T方向R

网友B:
感谢这位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A升降E油门T方向R

嗯嗯,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这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