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幽灵之子双发CAT,再组一台

楼主(2019-03-28):
目前已搭配的配置是
船壳:95CM腾翔混纺猫,
桨:暂用 三叶44 1.4
电机:TP4050-V1 特级8.5万转(据说很爆)1600KV,12S,
电调:好盈海王130A-HV-V3
舵机:KST DS1509MG 7.4V 12.8KG 0.07/60°
BEC:好盈外置CNC外壳10A/
MAX
20A
电池:格氏Rfly 6S 3300mAh 75C (串联 12S 3300mAh)

由于船壳,与电机需要定制 ,时间较长,目前到货除此以外的东西 .

楼主:
电池到货,接头是用的XT90,担心不够用,改了AS150,串连更方便

楼主:
电调,舵机,5金,一些耗材也都到了.

楼主:
先并联电调,电源线有点粗,还是用的老方法,用一圈白铜丝先缠绕上后 再开始上锡,  最后用透明的热缩管,套上..(不怕告诉你们,为了美观,发亮,特意在焊接后的地方用热风qiang 加热后 再用酒精擦除松香美化)...嗯 为了骚

楼主:
装到这里,发现电调没配香蕉头,我也没备着这个,船壳电机还没到,正好找店家要几个,剩下的估计只能等清明回来再装..

网友:
好贴   留名占座等直播

楼主:
为了方便,不用每次换接收机都需要重新做一次安全套防水(飞机,船有点多没钱买太多的接收机),直接给R7008SB做了个防水,简单又暴力的里面灌满704胶。。。防水版的7008就此诞生了, 但是这样几乎无法维修了,不过说真的修理后的接收机也不敢用,算是给自己个心理安慰.

楼主:
灌胶的照片忘拍了,
BEC也灌上,嘿嘿,因为电调不带BEC,于是买了个好盈最骚的CNC外壳BEC..

网友A:
lz动力是不是太猛了些 95cm的cat要上12S 1600kv 你让我这种150cm才用12S 750kv的脸往那里搁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动力是不是太猛了些 95cm的cat要上12S 1600kv 你让我这种150cm才用12S 750kv的脸往那里搁

哈哈,因为好盈的海王V3电调只能到180A,电池也没找到成品有大放电能力的,所以上12S是最佳选择了,对电调,电池,插头都好,
之前的船6S,电池电调有点勉强,

网友B:
楼主我也正在考虑要不要上双TP4070,这几天是热锅上的蚂蚁啊,也是95的混纺CAT,他们都说船太小,装tp4070太大了!难受,

网友C:
喜欢海王130A的双水冷设计,我的海王180A还是单水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正在考虑要不要上双TP4070,这几天是热锅上的蚂蚁啊,也是95的混纺CAT,他们都说船太小,装tp4070 ...

TP4070。。那是真的大,没必要啊,对这个船来说,装了也发挥不到它的作用,  一般用到92已经很变态了,这个还是107....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喜欢海王130A的双水冷设计,我的海王180A还是单水冷…

嗯,130的比较骚

楼主:
船壳到了,比想象中快很多,  不懂混纺,特意百度了一下,比碳钎维要轻,而且韧性比碳钎要高,不易碎,好像是做防弹衣的材料.

这个应该是腾翔生产编号吧

这个应该是腾翔生产编号吧

楼主:
空船只有1085.2克.
拿在手上感觉非常轻,对比之前幽灵之子的轻太多了.

楼主:
TP电机也到了,这就是1800RMB/个的电机...TP的黑科技.8.5万转...原谅我读书少,没看出哪里特别,只有跑船的时候才能体会了.

楼主:
目前这几天暂时还没时间弄,请大家稍稍等待一会..

网友B:
楼主这个超级版的尺寸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超级版的尺寸多少

超级版和普通版一样的,只是重量不同

楼主:
开始装了,刚开始假组装了一下尾舵,发现安装防水风琴的铝合金件过大与
尾舵支架有干涉,联系卖家后...重新再发一套旧款风琴套

楼主:
参考之前大佬的开孔方法,用印泥加折纸镜像2个老鼠尾的孔位进行开孔,

先开好3个孔,安装一次,看下开孔偏差,重新调整,再开软轴孔

先开好3个孔,安装一次,看下开孔偏差,重新调整,再开软轴孔

楼主:
如果开孔有偏差可以将相应的孔扩大,重新微调一下位置.

楼主:
假组装,量一下不锈钢轴套长度,进行切割,  (这个轴套是卖家提前弯好的...很用心..对于我这些第一次装船的很方便.)

楼主:
给软轴上锡,截短.

网友D:
12S的电压高了,应该会烧设备。感觉8S差不多,浆最多38-40之间,而且还必须是浆效高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S的电压高了,应该会烧设备。感觉8S差不多,浆最多38-40之间,而且还必须是浆效高的才行。

谢谢意见,这个配置是厂家给的..我会试试看对电机电调有没压力

楼主:
吊架也钻孔,涂上704硅胶,再装上

楼主:
把软轴,塑料王管,不锈钢轴套,电机装上确定一下位置,再拆下电机上胶固定,上胶前先确定软轴转动顺畅..

网友:
看着就要爆

楼主:
最麻烦的一地方算是装好了...

楼主:
尾舵也开孔装上,

楼主:
把香蕉头焊上.(顺便感谢下店家)

楼主:
中间发生个小插曲,测试电调电机过程发现电池少了一块,找了大半天没找到,后来在防爆箱找到,看到插头得知,一位同事把6S 3300 75C插头两个对插,然后藏到箱子里...找到之后真是可笑又可气,还好 人没事。  电池也不敢拿来串连了,
换了个插头给车用,只能
再买块电池.

楼主:
过程赶得比较急,安装电池板与出进水孔忘记拍照,整船已经装好了,不过最近深圳天气不怎么样,暂时还没出去跑

楼主:
整船重量,含电池

网友:
够快呀!真的是好久没有见到论坛有人发装cat的帖子了,顶一个!

网友E:
同款碳纤CAT,双3880 KV2100+220A的组合,4块3S5200,整船重量在10斤附近,642桨跑到GPS136,
个人感觉极速状态下,已经逼近这款船壳的极限了
LZ的猫,功率很高,转速很惊人,先9S测试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2S的电压高了,应该会烧设备。感觉8S差不多,浆最多38-40之间,而且还必须是浆效高的才行。

他这个是tp新款高转速版的电机,空转8.5w不会爆转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款碳纤CAT,双3880 KV2100+220A的组合,4块3S5200,整船重量在10斤附近,642桨跑到GPS136,
个人感觉极 ...

嗯 没有9S电池了, 用12S限制下油门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他这个是tp新款高转速版的电机,空转8.5w不会爆转子

嘿嘿嘿。。。

网友G:
lz这个船一套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这个船一套多少钱

算了下 大概一万的样子,单船,不含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下 大概一万的样子,单船,不含电池

价格感人……

网友:
土豪啊,土豪

网友H:
楼主请教下,重心位置设置在哪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请教下,重心位置设置在哪个位置

这个船大概在船盖的头到尾三分之一,精确的还得跑起来再调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船大概在船盖的头到尾三分之一,精确的还得跑起来再调

多谢,是前三分之一还是后三分之一。 从船头算起,总长的三分之一处? 还是从船尾算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谢,是前三分之一还是后三分之一。 从船头算起,总长的三分之一处? 还是从船尾算起?

船一般都是后三分之一,从尾算起,头到尾的总长,不含舵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谢,是前三分之一还是后三分之一。 从船头算起,总长的三分之一处? 还是从船尾算起?

这个应该看的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看的明白

收到,多谢

网友I(2019-05-06):
看图片怎么觉得你上胶之前都没有打磨船壳,这样胶的附着力会很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图片怎么觉得你上胶之前都没有打磨船壳,这样胶的附着力会很差啊

是没打磨,只是在上胶前用天那水擦了几遍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没打磨,只是在上胶前用天那水擦了几遍

以前也是这样装的吗?效果怎么样?不会出现开胶的现象吗?

网友:
资金雄厚。

网友:
在哪里买的,有没有参数

网友:
有视频了吗?

楼主:
还没跑,5.1加班,没回老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正在考虑要不要上双TP4070,这几天是热锅上的蚂蚁啊,也是95的混纺CAT,他们都说船太小,装tp4070 ...

完全没有必要··我的是4082··极速140+··但是真正达到这个速度或者更快的时候已经经不起任何外界的干扰··随时有可能出现意外,对水面的要求也很高··如果船体1.2m以上的话倒是可以考虑

网友:
豪华的电装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以前也是这样装的吗?效果怎么样?不会出现开胶的现象吗?

之前有在固定翼上类似安装的电机座,没有什么问题,我理解是这个表面已经有很大摩檫力了,比较粗糙,要是打磨的话怕会有些细粉末反而附着没那么好,所以只用天那水擦洗了一下。

楼主:
土,但不豪

楼主:
跟外国朋友差远啦

网友(2019-06-06):
3300容量稍微玩会就没电了

网友(2019-10-16):
tp4070超级,海王130a电调。这个搭配会不会烧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