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 TX 初学直升机设置

楼主(2019-03-28):
这个设置尽量的简化,JUMPER T12遥控器,只使用G和H两个2段开关,开关G管悬停和3D模式,开关H管HOLD模式,以下图表只有油门设置,其它通道都是相同的设置方式。设置包含了个人使用习惯,仅供参考。。。

网友A:
这份设置多余的步骤过多了。
一、固定油门值用MAX,然后直接设置weight为想要的值即可,不需将weight调成0再去调offset。
二、使用了flight mode功能之后,input和mixer只选一个设置对应的飞行模式生效即可,不需要全都设置。
三、在飞行模式设置里确定好开关之后,input和mixer都不需要重复设置对应开关,因为飞行模式已经作为切换条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份设置多余的步骤过多了。
一、固定油门值用MAX,然后直接设置weight为想要的值即可,不需将weight调成0 ...

您是对的,又能再少调几个设定值了。。。

网友:
另外需要说明一下飞行模式的优先级。
我的帖子中使用逻辑开关设定好了各个模式切换开关的逻辑优先级,而楼主的方法是使用飞行模式功能。
飞行模式中FM0是优先级最低的模式,FM1-8优先级由高到低递减。这样通过先后次序也可以控制各模式的优先级。油门锁定当然应该放在最高优先级上。

如果既不用逻辑开关,也不用飞行模式,也是可以的。在混控界面(mixer)里面每个通道是一行一行顺序运算的,因此调整顺序也能做到控制优先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份设置多余的步骤过多了。
一、固定油门值用MAX,然后直接设置weight为想要的值即可,不需将weight调成0 ...

开关弄懂了。固定油门值用MAX,请教一下是在哪一个设置里做设定,没搞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关弄懂了。固定油门值用MAX,请教一下是在哪一个设置里做设定,没搞成功。。。

source选择max即可。我的帖子里也是这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urce选择max即可。我的帖子里也是这么设置的。

看懂了,谢谢。。。

楼主:
前辈指点以后,减减轻松多了。。。

网友:
好贴,踩个脚印

网友:
t12这么复杂啊,吓得不敢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