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熊猫

楼主(2019-03-28):
雷虎的60级胖熊,翼展1.5米,玻璃钢机身,轻木机翼,起飞重量6.3公斤,大家没看错,起飞重量6.3公斤!翼载荷超级大!
我的配置双天6360新EA电机,380KV,120A电调,8S4500毫安电池(2块4S串联),16X8桨,拉力大于8.5公斤,最大功率3500瓦。

网友:
这个也太好看了

楼主:
配重和电机,配重块每块1斤,电机自重600多克。
同款飞机,前面全国有大批量的模友装油动发动机,基本都坠毁殆尽,存活着的油机寥寥无几,我们电机一改前非,以大动力,大推重比,一举取胜。该机设计1年,装机8个月,进行过N多次的修改和调试,没有按说明书来,改进了电池仓,只为一举成功。

网友A:
楼主,怎么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换电池?

飞机上这么大的电池仓盖开着,图片上有,还有里面的扎带图,电池仓大得很,可以放进一个电瓶。

网友B:
大机机  按重量分 大概已超出航模的范围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机机  按重量分 大概已超出航模的范围啦

一般意义上的模型飞机,指起飞重量10公斤以下,航模的相关资料上都有。

网友C:
这飞机下拉着么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飞机下拉着么大呢?

原设计就是这么大,我这里没有改动。

网友D:
配重还不如换更大电池

网友:
比我还胖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重还不如换更大电池

你自己装一架就知道了,淘宝网上有直接买,这个位置装个3公斤电池都没用,这个飞机设计就是头短,没脖子,电池几乎就在重心位置,加再多有什么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自己装一架就知道了,淘宝网上有直接买,这个位置装个3公斤电池都没用,这个飞机设计就是头短,没脖子 ...

这有点坑,起飞重量真是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有点坑,起飞重量真是吓人

是的,原设计这架是油机,油机我看网上有起飞重量是6.5公斤,这个少数极个别存活下来的,低于6公斤的胖熊,基本都炸了,尸体是一架接着一架,那些各地飞胖熊油机的都是高手,很多还是飞二战象真机高手,都是飞大型油机的,但这架却搞不定,没装过的,没飞过这架的,没有这个体会,这架飞机完成度很低,内部格框全部要自己动手。现在我放电池的部位,是原设计放油箱的,油箱当然是放在重心位置比较好,不管油多油少都不影响重心,我电池已经顶到防火墙,电池有近1公斤重。我们这里很多朋友也都买了这架胖熊,当时价格很便宜,才1400元,大约有十几架没敢装,如果我这次失败了,他们都准备上咸鱼贱卖,但现在电动胖熊成功了,大家又燃起了信心,纷纷准备开始装机或购买电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机配重1100克,下面是装机和飞行视频。
http://video.tudou.com/v/XNDExND ... m=a2hzp.8244740.0.0
ht ...

你遥控器还用着“插晶体”的“老控”,舵机到用这么好的。可以入涡喷了。

网友E:
修改防火墙,加长机头,电池位置前移,加配重不太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改防火墙,加长机头,电池位置前移,加配重不太好吧

这个就大工程了,特别是改防火墙。它原来的防火墙比较脆弱,就靠3毫米层板作侧板,与玻璃钢的衔接处也非常脆弱,是3毫米层板,用的箱体结构,勉强算可以,再破坏了再改,强度会降低,我的动力是35CC~40CC级别的动力,相当于170级,这么大的动力,很有可能会把防火墙直接拉出,没有装过此飞机的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F:
恭喜楼主首飞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楼主首飞成功

谢谢!

网友G(2019-04-27):
正在装此机,计划发动机选DLE的35cc,想请教下楼主,这机油动真的那么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在装此机,计划发动机选DLE的35cc,想请教下楼主,这机油动真的那么惨吗。。

就目前来看,油的炸了不少。上个月又有其他模友第二架电动熊猫在苏州阳澄湖首飞成功,在此电动熊猫首飞100%成功,油动的就炸鸡一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