蘑菇天线有方向吗

楼主(2019-03-28):
我自己做的 5.8G
图传
,装了一套蘑菇天线, 在测试的时候,10米外,如果两个天线方向没对准,就没图像,
目前我还没测试更远距离,我不知道蘑菇天线是否定向的,还是全向的?
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A:
都竖起来就行了,指向性没那么强

网友B:
蘑菇全向天线,举起来就ok了

楼主:
我两个都竖起来,可是遇到障碍物还是会没信号,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下次去室外试一试

网友C:
好的话近距离能穿一堵墙

网友D:
蘑菇全向平板单向两条之间夹角90最好,fpv远航要随时调节

网友E:
应该有左旋右旋之分

网友F:
是不是没有作对呀。

楼主:
今天去室外测试,结果3米就丢失信号了,真是郁闷了,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