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V120d02调机问题

楼主(2019-03-28):
入了一台的V120d02s,遇到个奇怪问题:新机到手时悬停是向右前方飘,调十字盘、
遥控器
微调后悬停没问题了。但隔一、两天飞又往右前方飘了,调正后当天飞几个电没问题。对频前把微调归零,对频后再调回之间的位置也能解决问题。但隔几天飞又往右前方飘了。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怎么解决?

网友A:
检查机械,有可能机械松震动移位,先机械后电子

网友B:
120好机,你可以再买个150X,可以少折腾

网友C:
120零件不好买了,150X确实是个好选择。

网友D(2019-07-10):
你可以看看说明书,这架机器不能只调遥控器的,要看飞控上面的调节开关,可以的看一下说明书,只在遥控器上面调完之后关机重启就不能保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