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会烧吗?

楼主(2019-03-28):
自从砸掉xxd电机以后,辉胜舵机开始淘汰就有个疑问,按照各种守恒定律,级别越大的舵机电流越大,现在普遍支持7.4 8.4了
       那么一般觉接收机输入电压一般不超过6v在这个电压下可谓“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现”
       涡喷,涵道现在大多数使用控制盒。但是toc很少见用控制盒。一个标准舵机工作电流1a以上,两个就2a了吊机都超过4a电流,按照花科二给出d10的接收机电流那么接收机就要烧了。请问
      在大级别toc上面怎么实现给舵机8.4v供电
      舵机工作电流超过接收机能够承受的范围但是不想使用陀螺仪控制盒之类怎么办???

楼主:
一楼自己坐

网友A:
很简单的,舵机的电源与接收的电源分开即可,具体就是共地线,信号线连接,所有舵供电视情况而定,可以两两一组独立供电,这就是大飞机的解决方案,只不过装到盒里你看不到

网友B:
接收机的功能只是给信号到舵机,供电上舵机和接收是并联关系,各自工作电流由各自的负载决定,但舵机不是接收机的负载。舵机要4A电流,接收机需要1A,UBEC就要提供5A电流。

网友:
其实现在的接收机一般都支持10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舵机的电源与接收的电源分开即可,具体就是共地线,信号线连接,所有舵供电视情况而定,可以两两 ...

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的功能只是给信号到舵机,供电上舵机和接收是并联关系,各自工作电流由各自的负载决定,但舵机不是接 ...

舵机的三线不都是连在接收机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舵机的三线不都是连在接收机吗

2根线接bec给舵机供电,只需要插一个信号线在接收机上就行啊

网友D:
舵机三根线,黑色是公共地线,白色或是桔黄色是信号线,红色是舵机供电线,如果将三根线分成两组,一组是黑+白/桔黄,另一组是黑+红,分开用不同的电源供电,就能解决舵机大电流需求,而不互相干扰和影响。第一组黑+白/桔黄是信号控制回路,对电流要求低,电调bec供电即可;第二组黑+红是舵机供电回路,对电流要求高,采用外置单独较大功率电源供电为好。希望能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E:
不想费事就加个 双驱动线性稳压器,要不就要自己动手改线路 。

网友F: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一般接收机的供电都是从电调的bec来的,通常会在油门通道输入供电,它的电压由电调bec端确定,然后剩下的各舵机通道供电全部并联在一起;也就是说舵机的供电电压由电调bec端输出电压决定的,不是由接收机决定的。
接收机内部各器件工作所需要的电源是从接收机舵机输出口的正极取出后经LDO降压,滤波后取得的,一般是3.3伏左右的,通常接收机内部元器件消耗的电流都不大,也就30mA以下,有些接收机带有陀螺仪芯片会多用些电,但也会在50mA左右,而且在这种状况下会分别用两个LDO模块分开供电,以减少单独一块LDO模块的功率损耗。
至于给各舵机动力用电从用电调的bec端取得的,驱动信号虽然由接出机的芯片取得,但很小很小,每个舵机至多不过1mA的样子怎么会不够电用呢?
关于接收机输入电压的限制是因为不想接收机内LDO模块功耗过大才哪样做的。你自已也可以计算出来,例如,接收机内部需要3.3V20mA电流,可bec端有8.4V的电压,哪8.4-3.3=约5V的样子,5×0.02=0.1W的样子(约数,不准确;没有涉及转换效率的问题,只是参考);也就是约100mW的功耗,这对许多sot-23型号的LDO来说是受不了的。如bec端只有5V电压,通过上面的方法计算,约是34mW的样子,这样LDO就可以承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的功能只是给信号到舵机,供电上舵机和接收是并联关系,各自工作电流由各自的负载决定,但舵机不是接 ...

是的,接收机和舵机之间的电源是并联关系,只要BEC提供的电流足够,舵机的电流就是在接收机里“借道过一下”的,接收机给舵机的只是控制信号而不是舵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一般接收机的供电都是从电调的bec来的,通常会在油门通道输入供电,它的电压由电调be ...

舵机和接收机不是串联关系吗?你再看看我的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想费事就加个 双驱动线性稳压器,要不就要自己动手改线路 。

toc也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机三根线,黑色是公共地线,白色或是桔黄色是信号线,红色是舵机供电线,如果将三根线分成两组,一组是黑 ...

哦,懂了。好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根线接bec给舵机供电,只需要插一个信号线在接收机上就行啊

对对对,想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机三根线,黑色是公共地线,白色或是桔黄色是信号线,红色是舵机供电线,如果将三根线分成两组,一组是黑 ...

那么bec输出8.4的时候接收机就过载了呀。扶他吧的接受才7.4很多舵机都支持8.4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和接收机不是串联关系吗?你再看看我的贴

接收机与舵机为什么要串联供电呢?
要是这样按排,很不好使用啊?!

网友:
这就与家庭供电一样的,所有家庭都是串起来供电,怎么能行?!一家不开用电或烧了,在线所有家庭都不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