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夹可以去掉推力轴承吗?

楼主(2019-03-29):
桨夹里的推力轴承拿下换上轴承代替可以吗?这样桨夹就有三个轴承支撑上下虚位没有了!

楼主:
因为桨夹做不到电机轴承座那样严实无缝造成双桨抖动

网友:
可以试试

网友A:
可以,10多年前的450飞机就没有推力轴承。
但是你这样做是退步,不是进步。桨夹和横轴之间有点虚位没问题,会被甩直的,只要虚位不是特别大就行了。
飞机有双桨不一定是桨夹的问题,可能是桨有问题。处理双桨的办法是调整大桨夹拉杆的长度,这是最先要做的。

网友B:
不建仪,推力轴承抵抗的是离心力,而根据经验,离心力一般是升力的20多倍。非要换估计你射桨不远了,或者轴承磨损超级严重。

网友:
可以,不过最外面的那个轴承要肩负起轴向的力,坏的快。

网友:
可以的,我的第一台450就是这样,不过应该有比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10多年前的450飞机就没有推力轴承。
但是你这样做是退步,不是进步。桨夹和横轴之间有点虚位没问题 ...

正解,桨夹上下摆动是好事啊,不然应力集中很大的。推力轴承还能承受离心力,多好啊~

网友C:
推力轴承要承受桨旋转产生的离心力,所能承受的轴向载荷是其它轴承比不了的

网友:
当你的机比较小时就可以,大机就不要试了,分分钟飞桨

网友:
不建议,直升机螺旋桨的离心力特别大,尤其高转速定速,以及螺距变化造成桨夹承受的拉力,都需要推力轴承去承受,如果没有推力轴承,这个力量全部要横轴轴承去承受,而且横轴轴承的受力方向根本不对,好比一个车轮,明明是向前滚的,你非要横着推它,死的很快,很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建仪,推力轴承抵抗的是离心力,而根据经验,离心力一般是升力的20多倍。非要换估计你射桨不远了,或者轴承磨 ...

是向心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向心力

牛三定律了解一下,我的表述恐怕没问题吧

网友E:
向心力与离心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牛三定律了解一下,我的表述恐怕没问题吧

只有离心现象没有离心力,看看教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向心力与离心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你怎么能那么秀啊????你说说这两个力怎么产生???

网友:
离心力和向心力都是经典力学中的重要概念。离心力是指当物体做圆周运动时,向心加速度会在物体的坐标系产生如同力一般的效果,类似于有一股力作用在离心方向,它是一种假想的惯性力,现实中不存在。而向心力是物体沿着圆周或者曲线轨道运动时的指向圆心的合外力作用力,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只有离心现象没有离心力,看看教材吧。

达朗伯原理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达朗伯原理了解一下

哎呀,过载是向心力拉他产生的。没有向外的力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