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来了,大比例怪兽出去了(童车改全比例)

楼主(2019-03-29):
闲来无事逛某鱼,发现一辆儿童车,样子不错,说是电路不通了,低价甩卖,五十块……  于是楼主就入手了
擦干净一看,挺漂亮哎,标准硬壳,自带灯组,双马达,高低速,方向盘联动,,,,,,,,先上图吧,,,,,,

打开简单检查了一下线路,发现该车无故障,就是铅酸电池爆了,于是楼主将12V铅酸蓄电池拿掉,直接装了个T头,用3S锂电,发现运行正常。  鉴于卖家说遥控器丢了,楼主某宝,买了一个,就是那种玩具用的27hz的,   想玩玩遥控车………………

收到以后,是能遥控…………

可是,首先这玩意遥控器都不用配对,直接装电池就可以了,那么出去混频岂不是家常便饭…………这么大的车,自己跑了咋办…………   而且楼主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这遥控吧  ,就前后左右四个扭,  前后就是一个开关,摁前,就满速往前,摁后就满速往后, 这还好,    关键是转向,转向就是装了一个波箱在方向盘柱上,摁左就向左转,摁右就向右转,不能回中,更别提比例了。    走直线都难,所以为了有点可玩性,楼主就准备改掉它………………改成全比例的rc遥控车

首先是看电路,因为楼主不希望直接废除原车线路,要求既能遥控,又能小朋友脚踏开一下(脚踏准备改成电动螺丝刀那种比例的开关,避免孩子一踩就飞)。  所以首先是要搞清楚电路。

看下图这么多按钮,因为之前没接触过,而且没有线路图,只能自己画了,楼主,拿着万用表,量了一个多小时,总算是搞懂了

电路如下图,首先电池插入之后,先经过总开关(上图最前面小按钮),然后电路到达遥控或者脚踏选择开关,如果选择遥控,那么给遥控板供电,遥控板三组线,一组供电,一组转向,一组电机  。   如果选择脚踏,那么送电到,前后控制按钮(图中红色,原理为改变正负极方向),  最后全部汇入到高低速按钮(无论是否遥控还是脚踏都受高低速开关控制)(高低速原理就是串联低速或并联高速两个电机)。    搞懂了电路那么就开始改装了。

改装的思路很简单,就是装上舵机,装上电调,  在总开关打开,且拨到 遥控  位置时   可以使用遥控。   拨到手动时,    脚踏仍然有效。

下面开始装舵机。注意舵机的位置一定要选好,要先拨动一下童车的转向臂看看行程多少,再看舵机行程多少,正好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因为车太大,太远离C杯,舵机行程不够,太近了就太重了那么拉不动。楼主量了一下 1025舵机配REDMASK的舵机 行程正好30mm,所以就找一个正好是30MM的位置装舵机。

做一个拉杆  ,打一个孔

舵机装好了,简单试机,行程足够

一个舵机公斤数不够的,而且怕舵机臂吃不消,所以最终是两个舵机工作,用Y线连接。   楼主直接坐在车上,发现还可以原地转向,那么就足够了。

这是翻过来看机舱了,注意第一个舵机,楼主加装了一个舵机座,并和机舱侧壁拧在一起,也就是图中右面那个,上图左边的,这样可以避免直接拧在塑料板上强度不够。

舵机装好了就装上电调,装上电池,简单整理线路(线路的接法就是,遥控板上有三组电线六根,两根是转向闲置即可,把遥控板上的供电正负接到电调上,遥控板上接电机的两根线接电调马达,然后就可以保留原车功能,并实现遥控了)。

试机,全比例转向,全比例前进后退(原车的高低速可用,遥控操作时建议放在并联,也就是高速即可)

图上看到的主要材料
两个舵机  拉杆球头,电调使用的是TRX4原车的,目前来看可以一拖二。    已经买了火凤凰的480A,在路上了。

后面就是出去踏春了

最后的小透露一下,这个车很结实,即使户外,稍微加固下,楼主哈哈上去也是可以的,

哈哈,多准备几块电池,一个既可以爬,又可以自己偶尔坐一下的大比例车车就来了。

希望以上改装可以供家里有童车的车友参考,相互学习。

************************************************************************************
2019年4月9日更新

实测发现塑料轮胎抓地太差,于是更换了充气轮胎,因为轮胎厚度与原车不一样,于是前轮机加工了轴套,后轮加装了延长梅花(童车有行业标准的结合器,又叫做梅花,比如常用六梅花,行业专用的齿轮箱等,这是采购时现学的),1025HV在低压状态下转向力不足,改为刀锋,并重新调整了转向拉杆

电调更换为好盈新出的WP880,动力参数和1080一致,BEC供电强于1080,利于双舵机。加装了灯光(四颗3V的白光LED灯珠串联正好可以适配3S锂电池)。

下面是改完的样子

最后附上试车视频(视频中的载成人只为验证极限状态下舵机和动力是否够用,虽然轴是12毫米直径的实心,但是车架是纯塑料的,所以此情况不能作为日常使用参考)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EzMTQxNTk5Ng==.html

网友A:
这种舵机即使你用两个也有可能吃不消的,建议换550的那种

网友B:
一个舵机定几辆车了,下部得换个充气胎再加上减震了吧,哈哈哈

网友:
继续爆改哈

网友:
舵机太小,拉杆太弱。改装费用远超车本身的价值

网友C:
舵机太小,拉杆太弱。改装费用远超车本身的价值,这车最差的是轮胎

网友D:
好玩,等娃大点了 咱也改个试试

网友:
一看就是亲爹干的活

网友E:
轮胎一定要改

网友F:
好大的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舵机即使你用两个也有可能吃不消的,建议换550的那种

嗯,那种超级舵机吧,但是没想到如何匹配。  而且模型的设备手头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舵机定几辆车了,下部得换个充气胎再加上减震了吧,哈哈哈

哈哈~    简单改改,不能算成本的~

楼主:
嗯嗯~    以后看情况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太小,拉杆太弱。改装费用远超车本身的价值,这车最差的是轮胎

目前来看是够用了。   主要是为了改善操控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玩,等娃大点了 咱也改个试试

哈哈~这个挺好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大的比例

哈哈~    1:4   还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轮胎一定要改

就是简单压马路~改轮胎成本太高了

网友G:
一个舵机臂都比车贵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个舵机臂都比车贵

恩恩,但是可以拆下来回收的

网友H(2019-05-11):
菜市场买菜可以用上~~~

网友I:
熊孩子驾驶的时候会不会把舵机憋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