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电流的大小,最大的电流2.25a,但是日常充电基本都是5A没事吧!

楼主(2019-03-29):
在官网看到的

网友:
应该寿命会受影响

网友:
大部分不是用坏的

网友:
就目前的充电电池技术来说,
充电电流偏大是明确会降低电池使用寿命的,
一般来说,最大充电电流控制在1C,
是个兼顾电池寿命和充电等待时间的折中选择;

网友:
1c什么概念

网友:
设锂电池的安时数是2000mAh的,则
C=1C=2000mA=2A
0.5C=0.5*2=1A

网友:
1C = 電池容量 mah / 1000 = ? A
例如 : 1300mah 電池 / 1000 = 1.3A ( =1C )

ps "C" 指的是容量(capacity) . 以 "安培" 單位計算. .

网友:
所谓1C,根据你的电池决定,如果你电池是 1300mAh,那1C充电电流就是1.3A,用1C充电,充满需要1小时,如果用2C,即2.6A充电,则充满需要30分钟,根据你的需要决定充电电流,一般来说1C是个不错的折中,如果你觉得1个小时充电时间可以接受的话。

网友:
充电好漫长的说

网友:
锂电池的寿命一般50次,然后放电能力越来越低,基本可以扔了。锂电池属于消耗品,没必要这么认真,如果外场没电了,你也这么电流充电?每次飞行的成本在两块钱,包含锂电池折旧

网友A:
身边的一个朋友飞阿波罗50,用的6S2600电池,只有两块,外场大电流充电,一般充电电流10-12A,都是飞完下来电池还热着就充电,平均每块300多循环了,仍然能够暴力飞行。可能有衰减,但是不明显。就像前面说的,电池大部分不是用坏的。标称可以5C充电的,不放心的话,用3C充吧。

网友:
可以用大电流,电池没有想象中那么娇贵

网友:
一般小于等于1c充电

网友:
每次不着急是2c充电,着急的话就3~4c充电,花牌电池

网友:
我一般8c以上,电池发热厉害就小点慢慢摸索。还有这是格氏电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身边的一个朋友飞阿波罗50,用的6S2600电池,只有两块,外场大电流充电,一般充电电流10-12A,都是飞完下来 ...

平时保养很重要,我tcb入门用到现在没涨容量下降也没那么严重,另外一个的格氏半年就坏,他每次放到3.0而且平时满电压存放

网友:
1s放电电压,一般设置多少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