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怎么搞定k120射桨的?

楼主(2019-03-29):
如题,射桨都两次了,用了加长的螺丝都不行,打螺丝胶也没遭住。不懂飞3d都射桨

网友A:
只有2种情况。1、螺丝胶假。 2、震动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2种情况。1、螺丝胶假。 2、震动太大

我改过舵机,但金属舵机嵌入得总感觉不太稳,难道要热熔胶伺候粘一下?螺丝胶倒不至于假的,450和360上一直在用

网友A:
射桨和改舵机有什么关系……在说120改了舵机也不好飞。重

网友B:
横轴太细,搞不好,果断换v120d02s的旋翼头,这下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桨和改舵机有什么关系……在说120改了舵机也不好飞。重

改了舵机,舵机有点不太稳,可能是震动变大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横轴太细,搞不好,果断换v120d02s的旋翼头,这下好多了。

单换旋翼头就能解决了吗?主轴直径两机是一样的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换旋翼头就能解决了吗?主轴直径两机是一样的咩?

主轴直径相同,相位臂拉杆要一起换

网友C:
你是不是改2s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改2s了

伟力120本来就是2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伟力120本来就是2s

我以为化科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改2s了

120就是2s的,动力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直径相同,相位臂拉杆要一起换

那我去找找整套v120的头。我现在去掉了桨夹和旋翼头之间的一个凹型的垫片,螺丝能拧更深入了,今天飞了10个电暂时没射……

网友A:
飞那么久120从未射过。螺丝胶别省。打满。 120动力不太够。 掉转严重。特别是电池加大。舵机改金属的更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那么久120从未射过。螺丝胶别省。打满。 120动力不太够。 掉转严重。特别是电池加大。舵机改金属的更严重 ...

我就是不敢打太多,怕到时候拆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