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 Corsair F4U大海盗

楼主(2019-03-29):
前几天看见Flite Test新出的想真机海盗  翼展大概在1.1米那样   是真的漂亮  看了一遍视频教程发现有点难度  准备尝试一番下面是视频教程

基础参数    这里标的2218是什么电机   感觉这个大小的至少得用2814级别的电机能飞起来

开搞

直接用机器喷出来

在用激光机切出来

开始折腾了
组装的方式可以参考务虚老师的J10

装完机身都凌晨了  准备明晚在做机翼
后续还会更新  ... ...

楼主:
视频怎么发不出来

网友:
好机,期待视频

网友A:
终于等到有人做了!干的漂亮!

管他2218是啥电机。翼展1.2米,全重1020g,朗宇 2216, xxd 2217 推重比都过1了。2212都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等到有人做了!干的漂亮!

管他2218是啥电机。翼展1.2米,全重1020g,朗宇 2216, xxd 2217 推重比 ...

做的有点粗糙  我打算后期再细致修一下   准备打磨完刷一层0.5的玻纤布  在喷漆估计这么搞完又重了   我是打算用2814电机   4S2200电池飞这家伙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的有点粗糙  我打算后期再细致修一下   准备打磨完刷一层0.5的玻纤布  在喷漆估计这么搞完又重了   我 ...

你是正确的。

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的980mm翼展的fms都是3536,1.2米的飞翼熊猫就是3748电机了  当然是动力越足越爽了

网友B:
FT的喷火我用的2212,3s1500毫安压不住,翘头厉害,机子有翼型,好飞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FT的喷火我用的2212,3s1500毫安压不住,翘头厉害,机子有翼型,好飞的很

喷火是一米的   结构也比较轻量化那种   2212完全可以 我用2216飞喷火动力强劲     这个快1.2米了整体也是比较偏重  目前刚做完机身  不知道空机多种呢   全做完在研究电装    怎么也能让它上天

网友:
1.2米的轻木二战机标配都2820了,这个2814不过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喷火是一米的   结构也比较轻量化那种   2212完全可以 我用2216飞喷火动力强劲     这个快1.2米了整体也 ...

我是直接移植了su27的设备,所以重心没调好,后面降落炸断三只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移植了su27的设备,所以重心没调好,后面降落炸断三只桨

想这种二战下单翼飞机   在低速时很容易螺旋   我也在降落低速时炸过几次

网友:
给赵工赞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这种二战下单翼飞机   在低速时很容易螺旋   我也在降落低速时炸过几次

嗯,我的mini野马也是总是在降落低速时进螺旋,,,,,

楼主:
闲的无聊  把机身修了修  刷了一层玻纤布机身链接的几个地方刷了点   没有全刷

机头昨晚做的时候有点开裂   本想用纤维胶带粘一圈再糊玻纤布  结果没弄好  等干了再打磨打磨吧

现在这个季节屋里还是有点冷   环氧树脂干的可能慢一些   给他吹吹空调吧

楼主:
等干了再处理处理  然后再看看哪里需要加强在刷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我的mini野马也是总是在降落低速时进螺旋,,,,,

最近才入的小机坑,对电装毫无头绪,请问老鸟哪里能找到组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才入的小机坑,对电装毫无头绪,请问老鸟哪里能找到组织

其实用ft的电装就可以了,我的mini野马650翼展配的2208电机加6寸桨,那个580的有点太小了

网友:
我做了两架了 一架KT板另一架用魔术板做的。2216就能飞的很好,唯一的缺点就是装电池不大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