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塞斯纳做个水鞋

楼主(2019-03-29):
马上就进入夏季了,也到了玩水机的时候了,前段时间朋友送了架1.4米的EPS的 塞斯纳 182。 装起来……
话说1.4米的飞机配副水鞋也不是个小数目,起码100+大洋。 不舍得花钱买只能自己做了。 在网络上找了两个图纸,一个是FT的,一个不知道是谁出的。奉行拿来主义,先拿来用了再说。
由于原始图纸不合适,只能自己动手改了。下面说一下我修改图纸打印的方法,碰到此类问题的模友可以参考一下。
首先把图纸用PS打开,然后把标尺弄出来,按照想要的尺寸缩放图纸(这个大家应该都会)。然后保存成JPG的图片就行了。这样就得到了一张完整的1:1的大图。有条件的可以直接打印了。身边只有A4打印机的往下看。
把上一步得到的大图用 Adobe Acrobat 转换成PDF文件,保存

接下来说下怎么打印。
点击左上角的打印,箭头位置

蹦出对话框后,在下面选择平铺大页面,如图

接下来设置百分比和重叠的参数,要想得到1:1的图纸,就选择100%, 重叠我填的0,这样图纸出来后切边直接粘接就行了,省事儿。还有记得勾选裁切标记,这个很重要,方便后面的裁切拼接,位置如图

接下来就是打印了,看右边的示意图,会显示整张图的尺寸和打印出来纸张数量。确认无误就开始打印吧

打印完就是一张张的分解图,接下来就是裁切和拼接了

注意下图纸的四个角,因为刚才我选择了 裁切标记,所以四个角都有这样的十字线,按照这个裁切就能很好的切出图纸了

裁切完,粘好,剪下图纸部分

到这,图纸就处理完了,接下来就是裁板和粘了

偷懒没做水舵,图纸里面也没有相关的构造,如果有需要水舵的可以自行添加,很简单的。

粘接完,多抹一层热熔胶,木板刮平,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水效果

这个尾板图纸里面没有,只能自己做了,就一个字 :丑!

还有就是图纸有缺陷,水鞋头部缺一块,打印的时候没发现,只能后期补了

好了,水鞋适用1.4-1.8米的飞机,放到1.4米的上面显得有点大,将就了。
效果还凑合。

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纸,有需要的留邮箱吧。图纸有两个,一个是FT的,一个是我做的这个。

网友A:
这水鞋看着不错,麻烦发个原版图纸吧,305935281@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水鞋看着不错,麻烦发个原版图纸吧,305935281@qq.com

已发

网友B:
我想尝试3D打印一副,可否共享下原图?我们三维建模用,谢谢。luhc0405@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尝试3D打印一副,可否共享下原图?我们三维建模用,谢谢。luhc0405@163.com

已发

网友:
大神你好,我想给我的冲浪者装一双水鞋。麻烦发两个图纸,谢谢大神。282410573@qq.com

网友:
模型上了这个水鞋,还能加速到起飞速度么?

网友:
老哥,能不能给我来一份1045571400@qq.com

网友:
楼主求图纸14443459@qq.com

网友:
谢谢老哥,已收到

网友C:
您好, 一直也想给我的赛斯纳做双水鞋,请给发一份图纸吧(最好两份都发上),谢谢!邮箱:53489234@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 一直也想给我的赛斯纳做双水鞋,请给发一份图纸吧(最好两份都发上),谢谢!邮箱:

已发送

网友:
收到,非常感谢!

网友:
鞋确实大了一点

网友D:
这个水鞋会不会超重?看着有点别扭

网友E:
379971591@qq.com请发一份,先谢为敬

网友F:
你这水鞋的总长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379971591@qq.com请发一份,先谢为敬

已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水鞋会不会超重?看着有点别扭

空心的重量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水鞋的总长度是多少?

大概89cm,比较适合1.8米的大赛,我的大赛没在手边,就装到1.4米的上面了。

网友G:
330380150@qq.com请发一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发一份,谢谢!

已发

网友(2019-04-30):
大神大神麻烦给我也两个图纸吧285707250@qq.com

网友H:
rdpsd@163.com请发一个图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发一个图纸,谢谢!

已经发了,接收一下吧

网友I:
285707250@qq.com大神请发分图纸吧,谢谢

网友:
楼主能发下kt的嘛1139365749@qq.com谢谢啦1200的塞斯纳

楼主:
引用 网友I:
285707250@qq.com大神请发分图纸吧,谢谢

已发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能发下kt的嘛谢谢啦1200的塞斯纳

已发,FT的应该是1.2米的额,另外一个适合1.6-2米的,你可以修改一下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已发,FT的应该是1.2米的额,另外一个适合1.6-2米的,你可以修改一下用

已收到万分感谢了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已收到万分感谢了真的(//∇//)

客气

网友K(2019-06-05):
引用 网友B:
我想尝试3D打印一副,可否共享下原图?我们三维建模用,谢谢。luhc0405@163.com

3d打印的有吧

网友L:
你好,请问用哪款pdf阅读器,我用的是foxit PDF阅读器,里面好像没有平铺打印这个选项

网友B:
引用 网友K:
3d打印的有吧

打印机有,我已经自己建模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好,请问用哪款pdf阅读器,我用的是foxit PDF阅读器,里面好像没有平铺打印这个选项

我用的,Adobe Acrobat 9 Pro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打印机有,我已经自己建模了,谢谢

自己建模的吗。可以分享一下图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K:
自己建模的吗。可以分享一下图纸吗

这两天电脑屏幕坏了,修好了共享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天电脑屏幕坏了,修好了共享给你

网友:
楼主好手艺。
期待楼主发个图纸,谢谢哦
18108114@qq.com

网友(2019-07-24):
求一份水鞋图纸,谢谢楼主!
guoliang_132@126.com

网友:
楼主固定钢片怎么搜关键词21781265@qq.com

网友:
楼主试飞过没有?效果咋样?

网友(2020-11-24):
求图纸373797516@qq.com

网友:
求图纸3195556326@qq.com,感谢

网友M:
引用 楼主:
已发

收到了,谢谢。请教一下,我得按多少的比例去制作呢?目前机子翼展1.1-1.2

楼主:
引用 网友M:
收到了,谢谢。请教一下,我得按多少的比例去制作呢?目前机子翼展1.1-1.2

翼展1.1-1.2米的话,水鞋长度建议在55cm~60cm。 我的1.4的塞斯纳做到了60cm。刚刚好。  安装的时候,我按照水鞋的台阶在飞机重心稍微靠后1~2cm,安装的,还算好离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翼展1.1-1.2米的话,水鞋长度建议在55cm~60cm。 我的1.4的塞斯纳做到了60cm。刚刚好。  安装的时候,我按 ...

收到,感谢

网友N:
楼主给我也发一份吧。谢谢。我邮箱:binyanxiao@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给我也发一份吧。谢谢。我邮箱:binyanxiao@163.com

已发

网友O:
楼主好手艺,麻烦发个ft图纸937770093@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好手艺,麻烦发个ft图纸

已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发

谢谢了

网友P(2021-06-29):
给我也来一份图纸,我改成虾船,97133422@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P:
给我也来一份图纸,我改成虾船,97133422@qq.com

已发

网友:
楼主,V底水鞋发来研究下,谢谢 33101006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