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级京商喷火

楼主(2019-03-29):
这架飞机这里有飞电动的吗?翼展1.8米,起飞重量大约6公斤。

网友A:
改电可以试试这3套方案:
         1:推荐版;翼酷ECO4130C290KV电机配18*10E螺旋桨(3叶、4叶自酌)、HobbyWing - Platinum HV 100A PRO V3 高压高端电子调速器、8S锂电;
         2:爽飞版:GT5345电机190KV电机配18E寸左右的4叶桨\电调同上10S电池;
         3:   实惠(省钱)版:5055 或5065  600KV电机   100A电调(普通)加18E寸螺旋桨   6S电池也可以飞。。。。。。
             仅供参考  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电可以试试这3套方案:
         1:推荐版;翼酷ECO4130C290KV电机配18*10E螺旋桨(3叶、4叶自酌)、Hob ...

非常感谢兄弟!这架飞机的起飞重量在6公斤左右,一般的5050、5060的电机只适合50级60级使用,4130也一样,但这个是90~120级的飞机,我现在配备的动力是6360EA,380KV,120A电调,8S4500毫安,16 x8桨,拉力在8.5公斤以上,相当于35-40CC动力。飞过喷火的都知道,喷火的脚不是太长,所以桨不能用太大,16寸对它来说已经是比较大了,再大要打地了。
现在我遇到的关键不是动力问题,这套动力系统已在另外两架飞机试验很成功了,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开盖。这架飞机与其他飞机不同,其他飞机油改电比较容易,上面开个舱盖即可,但这架飞机机身侧板没有用层板,而是整个飞机机身用轻木+桐木条,估计是为了偷轻。这个结构我如果一旦破坏了上层开了盖,会直接影响到下面这段机身的强度,这段机身仅仅依靠一层轻木片和两三根细的5毫米桐木条,那是非常脆弱的,飞行中稍吃点力,空中直接断裂解体都有可能,所以我思考许久,迟迟未动刀,考虑的是结构问题,希望前面有哪位这架飞机成功油改电的,可以传授一下经验。

网友A:
个人觉得欠妥呀。这个电机最小也不要低于19寸桨,这么大电机配16寸桨的后果你知道的。。。。哈哈哈。。。。。。
至于改电的机身强度,可以试试碳片加强。我的一架双翼油机改电就面临这个问题,目前首选方案就是碳片或方碳管。你如果有时间
还可以直接做模、脱模‘’用碳布和环氧树脂制造2块最合适的碳平来补强。祝你顺利吧。。。。。。

网友(2021-04-24):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欠妥呀。这个电机最小也不要低于19寸桨,这么大电机配16寸桨的后果你知道的。。。。哈哈哈。。。。 ...

飞翼1米6喷火都用16x104叶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