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utaba18sz怎么设置伟力110

楼主(2019-03-29):
求教futaba18sz怎么设置伟力110的油门和螺距,有大神赐教吗?

网友A:
螺距不变0-100。 ide1油门170一条线。  普通-100 /130一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不变0-100。 ide1油门170一条线。  普通-100 /130一条线

我按网上14sg的曲线调的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终于搞的差不多了

网友(2019-04-29):
弄好了吗?

楼主:
弄好了不容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弄好了不容易

18飞110这款机子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飞110这款机子怎样

还成吧小机子6轴模式没法玩,太肉

网友(2020-01-14):
兄弟解决了吗,解决了我就要找你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成吧小机子6轴模式没法玩,太肉

飞航线稳定吗?太肉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航线稳定吗?太肉是什么意思?

我的理解就是接近4通带摆锤的飞机,干推不走道

网友(2021-09-12):
引用 楼主:
弄好了不容易

大佬可以教我一下吗?遥控器飞机都是一样的。目前对好频了,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怎么设置?我目前搞的情况是这样推油门摇杆按道理来说向下吹的风是越来越大的,我的摇杆推到3/4再往上推飞机直接往下掉。

网友:
怎么解决的了   有没有调试过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