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中航P40

楼主(2019-03-29):
中航瑕疵机!性价比很高,历时一个月陆陆续续装好了!
先说配置:发动机35RA (二手)
螺旋桨: 像真三叶18*8 (怠速1600转稳定;最高转速6500,加减油灵敏不熄火)
舵机:银燕43克金属数码舵机7个
供电:好赢8A 和好赢开关电源,接受和CDI分开供电
电池:花牌2200 30C
收放起落架:黄赛105电子金属收放+原装起落架还没试飞:采用35CC发动机,头部不用配重,择日天气好去机场试飞。
说说优点:飞机很漂亮,虽有瑕疵但不是很大影响(掉漆和稍许色差),飞机的重量比较轻装机整备质量6.7千克。带有襟翼有利于降落,各部位的尺寸配合比较精准。
缺点是飞机襟翼联动装置简直是开玩笑,完全不能用,如需使用襟翼的建议在机翼下开孔装2个舵机。原装尾轮也是开玩笑钢丝太细了!还有一个就是不是很方便携带,没有四个轮子的几乎可以忽略了!有四个轮子的都不是很方便!
具体飞行性能等待首飞后再来描述。

这个两冲的声音还可以吧

网友:
好机!楼主再多上点图片!

网友:
这机绝对爽啊~

网友:
LZ这个两冲声音听起来很舒服,有四冲的感觉了,祝爽飞

网友:
我准备买个行李架,放车顶上

网友:
楼主我也装了这个,襟翼安装已经改在下面了,结实多了

网友A:
楼主,襟翼可以这样改,我现在换成塑料的配件了,没有虚位。福莱特有卖。还有90度收放黄赛的能用?

网友B:
隐约听出了真飞机的感觉,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隐约听出了真飞机的感觉,怎么做到的

回压排气

网友C:
你好,你的二冲声音不错啊,请问回压排气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的二冲声音不错啊,请问回压排气怎么做的?

用直排弯管延长,在加上一截四氟管粗的,中间车一个喇叭型的堵头,中间专孔,所有孔的面积和大于排气口面积就行,在底部用车床车一个带喇叭口的类似于酱油瓶的堵头,底部开一个小孔漏油,侧面排气,喇叭面钻孔,孔面积只和大于排气管排气口面积的二分之一,小于三分之二。这样改完排气声音好听,最大功率还能增加!最高转速可以增加200转左右。缺点是热天发动机温度可能会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襟翼可以这样改,我现在换成塑料的配件了,没有虚位。福莱特有卖。还有90度收放黄赛的能用?

全球头!起落架就用一般的不带转向,轮子有五分之二在外面,没多大事,但换来的是稳定和结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直排弯管延长,在加上一截四氟管粗的,中间车一个喇叭型的堵头,中间专孔,所有孔的面积和大于排气口面 ...

谢谢分享

网友:
以前心仪的中航玻璃钢塞斯纳,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飞

网友(2019-05-09):
这机装的真是太帅了!

网友(2019-06-13):
老鸟们,都把油机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