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柒FPV】穿越机入坑你需要知道的事,二,工具

楼主(2019-03-29):
                            小柒FPV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第二贴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穿越机的工具,。

          基本就是小电工用的到的工具:
                大钳子,尖嘴钳:都知道咋用。
                偏口钳:多用来剪电线啥的,很好用。
                   套筒:拆装电机锁匠螺丝用。
                   镊子:拆装插头和小地方用。最好买两把(一把细的一把粗一点
                小刷子:推荐软毛的,刷刷飞控电调图传,(一般我都用来测试电机转向)

                螺丝刀:最重要的来了,,,XX合一工具,一步到位,价格便宜,基本够有,有特殊需求的童鞋
                             可以买贵的,便宜的多合一螺丝刀的头较软,有条件的玩家就直接买贵的吧。贵的好,结实。耐用!
                剩下的基本就是补品了:
                             各种尺寸的电线:XT60头一般用14号线。XT30用18号线,这两种线是用的比较多的,建
                                                          议红黑买个小1米左右基本够用。
                                                          飞控图传摄像头的线基本都有送,多余的不要扔,留着点就够用了。
                                           热缩管:还有各种尺寸的热缩管,套电线,电机线,电调线,插头,接收机。总之
                                                         合适的热塑管可以套一切。根据需求来就好,2-3-4-5-6-7-8-10都可以买点。
                                                          红黑透明的这种尺寸的都可以备一点,反正便宜。
                                              扎带:绑个电机线啊,电调线啊,接收机天线啊,图传天线啊,都会用到。买点
                                                          各种尺寸各种大小的,也没啥说的,反正便宜,而且很多都会用到,不只是玩飞机。
                                            双面胶:3M双面胶啊。海绵双面胶啊,都买点。粘接收机啥的,电调保护壳一系列的。多功能用品。
                                                胶布:醋酸胶布和电工胶布,都是我用的比较多的,主要是粘电机线。
                                                           醋酸胶布一般粘100-230轴距的电机线,很轻很好用。也用过几次蛇皮管,没有醋酸胶布好用。
                                                           电工胶布在五金店买过几个,到现在还没用完,没醋酸胶布好用,不过也还可以。
                        最后说的就是电烙铁了:
                                                              首先是安全,电烙铁的烙铁头和金属部分的温度都非常高,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不要伤到自己。
                                                              电烙铁的烟也都是含有金属的,一定要在通风的环境用,窗户边阳台啥的。很伤身体
                                                   电烙铁的选购呢,比较建议一步到位上焊台。我用的是一个100多块的杂牌焊台,比那种简单的电烙铁
                                                               好很多。温度可调,不爱坏。啥都能焊,温度不够一拧就行。
                                                               锡条建议用无铅的,也是安全。
                                                               配电烙铁的小配件还有海绵,助焊剂。。海绵是烙铁头黑了蹭的(海绵水泡,表面拧干用)
                                                               助焊剂的用法是,视频里有简单的用法,接下来就看视频吧。视频有点长。可以快进观看,
                        工具也就这么多,大概的都知道咋用。追重要的就是电烙铁,安全使用。
                       bilibili

                         优酷

网友:
工具很全

楼主:
一般般吧,大概够用。

网友:
万用表必须有

网友A:
这不算什么,还应该有钻床,铣床,加工中心,台剧,激光水平仪,等等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算什么,还应该有钻床,铣床,加工中心,台剧,激光水平仪,等等等等

哈,
那就有点高端了

网友B:
揍性,又勾引别人跳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揍性,又勾引别人跳坑了。。

简单工具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