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割两个四方芯之,这样排正确吗,中间加工路径是不是要割两刀

楼主(2019-03-29):
(无正文)

网友:
起点要在两个中间才不会重复,这是一个典型的七桥问题

网友:
把图转90度看,是个日字,从中间横的右点起割,路径如写9,可不重复走刀。

网友A:
楼主这样编程不对的。两个方框要相隔两个偏置,然后在中间画个起刀点,连接两个角。
唉,表达能力不好,不知道怎么给你解释。反正你这种编程方法不对,就算是一个方框这样编割出来也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样编程不对的。两个方框要相隔两个偏置,然后在中间画个起刀点,连接两个角。
唉,表达能力不好,不 ...

兄弟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不客气,多看看说明书,慢慢研究。我们有两台换X8系统时我也很懵逼的,慢慢的看看说明书也可以玩得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