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抽风,自动翻滚,求解,

楼主(2019-03-29):
LDARC KK 5GT套机,就是以前的kingkong.里面配的是kingkong的KK超级飞塔,f4飞控集成600mw图传,40a四合一电调。
frsky接收机,
今炸机。

本来平飞着,突然飞机快速向左倾斜,使劲打杆还能勉强掰回来,但是整个飞机的状态完全乱了,怎么修都修不过来,遂炸机,图像变雪花。
遂找机,发现飞机没断电,炸在角落里,bb响一直在叫唤。
拔电,上电,试了一下,bb响不叫了,但是遥控不了,飞控识别不了接收机。图传有图像,但是osd变了,完全不是我之前设置好的那样。
再拔电,上电,还是这样。
再拔电,上电,图像慢慢没了,飞机发出微弱的蜂鸣声(不知道是电机发出的、还是bb响发出的、还是飞控的电流声)。
拔电回家。

回家以后上电,又有图像了,osd还是刚才那样,飞机还是遥控不了。
连上电脑,发现之前在飞控里设置的各种参数都没了。端口、接收机、电机转向、模式等都没了,蜂鸣器、osd的所有选项都变成是打开的了。pid也不是我之前设置的那样。就成了一个空飞控。
不过这也解释了之前飞机在角落里叫唤、osd变化的直接原因。

怀疑是飞控抽风,也不确定。

重新把飞控又设置一遍,
试着在屋里悬停了一下,还能悬停,未见明显异常。

这已经不是它头一回姿态突变了。之前还有过两次。
第一次是在平飞时,飞机突然抬头,炸机。
第二次和这次的情况差不多,也是在平飞时,突然左斜,我赶紧打杆修回来,随后又正常了。

这个飞机购入两个多礼拜,几乎每天都在飞,每天都飞4个电左右,就出现了三次这种情况。

就有了几个问题,
1,姿态突变都可能是什么原因?
2,炸机以后的几次拔电又上电,图像慢慢变没,飞机有微弱蜂鸣声,回家以后再上电,图像又有了,整个过程有什么合理的解释?
3,炸了飞机,把飞控里已经设置好的参数都摔没了,这是怎么回事?是震动的原因吗?震动能改变飞控里的软件?

飞控没有插卡的地方,没有黑匣子,所以没法详细了解当时的情况。打算以后飞的时候弄个openlog当外置黑匣子。

坛子里的各位高人有什么办法没有?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堵转有两个原因,一是虚焊,二是电调有问题,先排查下这两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堵转有两个原因,一是虚焊,二是电调有问题,先排查下这两个吧

堵转不是原来就有的问题,是这次炸机造成的,这个没什么悬念。
悬念是飞控抽风和参数摔没。这两个问题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堵转不是原来就有的问题,是这次炸机造成的,这个没什么悬念。
悬念是飞控抽风和参数摔没。这两个问题什 ...

姿态突变就是堵转造成的,炸机后飞控坏掉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姿态突变就是堵转造成的,炸机后飞控坏掉也正常

之前没有堵转的问题。你就认定了堵转是吧,
再说一遍堵转是这回炸机造成的。

网友:
虚焊或者电机出了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没有堵转的问题。你就认定了堵转是吧,
再说一遍堵转是这回炸机造成的。

。。。都跟你说了,只有堵转才会姿态突变,唯一原因

网友:
楼主问题描述的很清楚,提问点也很明确清晰.个人看来,姿态突变应该是陀螺仪虚焊或有故障,图传忽有忽无应该是飞控bec不稳,至于设置好的参数没了,在设置不合理或者刷错固件的情况下会出现这样。总结以上,应该给飞控和电调琢一来个替换排除法来确定,飞控也重刷稳定版固件试试。

网友:
这个可能性比较多哦!电机堵转,陀螺仪故障,虚焊,设备供电不合理导致电源不稳定(比如图传供电接在飞控上),周边的无线电干扰(这个可能性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