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九控、KTF22板机一直能爽飞,昨天直接炸机

楼主(2019-03-29):
天地飞九控、天地飞6接收机、KTF22板机,昨天前一直爽飞,昨天突然起飞后失控炸机,查不到原因,请教各位大神!!!(个人怀疑是接收机原 因,因为起飞是正常,到一定距离后就出现机头向下,旋转冲向地面。遥控无效。今天重新用原机上电子零件装了新机,结果与昨天炸机情况一样)

网友A:
起飞前检查遥控各舵面反应和油门都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前检查遥控各舵面反应和油门都正常吗?

起飞前检查遥控各舵面及油门反应都正常

楼主:
而且今天把飞机捡回来后各舵面及油门反应也是正常的,所以才怀疑是接收机的问题,失控要在一定距离

网友B:
有可能是飞行过程中大油门导致电调给接收机的电压低!造成接收机不工作!

网友:
给接收机并联个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起飞前检查遥控各舵面及油门反应都正常

那有可能是起飞拉杆太猛导致失速或是电流加大飞机断电,验证一下看是不是这两种情况

网友C:
多大的飞机,飞了多远?一般80翼展的飞机你飞500米,你能分辨姿态?所以不存在失控。落地检查,或者用替换法,排除法,等找到炸鸡原因,宝贵的经验,以后再也不会因为这个原因炸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飞行过程中大油门导致电调给接收机的电压低!造成接收机不工作!

请教如前辈所说该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有可能是起飞拉杆太猛导致失速或是电流加大飞机断电,验证一下看是不是这两种情况

炸机时飞机供电正常,电机也在工作,只是所有舵面失控,无法操作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大的飞机,飞了多远?一般80翼展的飞机你飞500米,你能分辨姿态?所以不存在失控。落地检查,或者用替换 ...

翼展94,炸机距离大约200,起飞后能正常飞2分钟左右,就出现飞机向左侧(机头向前)严重倾斜,这时除能控制油门,其他舵面控制失效,最后螺旋向下炸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翼展94,炸机距离大约200,起飞后能正常飞2分钟左右,就出现飞机向左侧(机头向前)严重倾斜,这时除能控制 ...

天地飞200米不会失控,如果有异议,可以换个地方试飞。排除场地干扰问题,如果确定没有电磁干扰,排除设备和技术问题吧!

网友:
我用的天地飞6-Ⅱ三年了,突然100米失控换个遥控器就好了

网友:
检查天线是否损坏

网友D:
我出现过一次这种情况,原因就遥控器天线断了。
仅供参考。

楼主:
用同一遥控器飞另一架(一样F22板机)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地飞200米不会失控,如果有异议,可以换个地方试飞。排除场地干扰问题,如果确定没有电磁干扰,排除设 ...

今天去飞了两个起落,情况与昨天一样,昨晚更换了天九接收机,现在基本能排除接收机因素,今晚准备把电调及舵机更换,明天看情况有没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出现过一次这种情况,原因就遥控器天线断了。
仅供参考。

请教遥控器天线怎样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地飞200米不会失控,如果有异议,可以换个地方试飞。排除场地干扰问题,如果确定没有电磁干扰,排除设 ...

现在考虑电调的可能性要大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炸机时飞机供电正常,电机也在工作,只是所有舵面失控,无法操作飞机

那就奇怪了,有可能是空中无线电被干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奇怪了,有可能是空中无线电被干扰了吧

同一地点、同一遥控飞另 一架没有出现类似问题

网友:
换个接收机,立马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一地点、同一遥控飞另 一架没有出现类似问题

那就是你这架飞机的问题了,估计很大可能是电子元器件脱焊了

网友E:
地面先拉一下距离,正常吗?跟据你描述的情况应该是控出问题了,具体有可能发射天线断,或发射功率管烧了等……。

网友:
考虑一下是不是油门推猛了,电机堵转,动力突然失去后由于爬升引角较大,直接进入失速状态,炸了?

网友:
学习了,潜水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