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小钻结构

楼主(2019-03-30):
心里长草 老高了…搜集了一些配件就组装成这样了 就打几个孔 立柱支架和燕尾都是铝的 轴座是钢的 里面有四个小轴承 弄好了一台 先试验一下 钻个10mm的铁板还行 师傅们看看这种结构能行吗?主要就是钻个6mm以内的孔 可以的话 我准备把另外一个带导轨的也弄起来 目前就是缺个小主轴 还在搜集中

这个带导轨步进电机的 升降感觉有点麻烦

买了几个磨具导套 明天到货 看看能不能最个小轴

网友A:
做的不错有想法挺好的 背后拉簧搞的有意思 钻盲孔有没有深度定位控制?正反转攻丝也不错。虽说有些不满意比如行程 操作方便性  防护  但是这样的配置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日弄的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有想法挺好的 背后拉簧搞的有意思 钻盲孔有没有深度定位控制?正反转攻丝也不错。虽说有些不满意比 ...

行程还行 主要是主轴轴承配合的不够紧密 高转速下有点抖

网友B:
折腾钻的,十之八九是废品。现成小钻都不贵收拾好了比你这个好用。钱花不少,不中看不中用。建议新人莫效仿。
钻最好压杆控制深度进给,这样能掌握力度手感。说这话一般都不爱听,但结果大多是这样,见的多了。 喜欢折腾过程不计后果不怕花钱的可以忽略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折腾钻的,十之八九是废品。现成小钻都不贵收拾好了比你这个好用。钱花不少,不中看不中用。建议新人莫效仿 ...

我还真有这想法,这下算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钻的,十之八九是废品。现成小钻都不贵收拾好了比你这个好用。钱花不少,不中看不中用。建议新人莫效仿 ...

是的 因为没有基础 所以需要尝试 弄过一个西湖台钻 主轴晃动和噪音太大,本人以玩养玩 东西都不亏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钻的,十之八九是废品。现成小钻都不贵收拾好了比你这个好用。钱花不少,不中看不中用。建议新人莫效仿 ...

是的 下次就放弃 准备改成压杆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