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惨了,炸的太惨了

楼主(2019-03-30):
  下午没有风了,飞550,刚到飞不到1分钟,飞机啪的一声空中解体,下来一看电池没有了,再找找电池吧(新电池),电池已经解体。

  分析原因,原来是直升机的电池板卡扣没有锁住,造成倒飞电池甩了出来,被螺旋桨打烂了。

  回来加了点油,更有点涩了,看了来得拆开打磨,清洗一下,这个卡扣不太顺滑,造成电池没有卡主,真是教训呀。

网友:
特别不爽哦,这样

网友A:
深表同情,问下插头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表同情,问下插头是什么型号

好像是叫金插,TW的,很好用

网友:
插的时候用力点插到底啊
我调机时候也是以为到位了,突然头脑发热又去使劲推了一下才知道电池没到位
电池到位卡扣会有声音的

网友:
要养成戴头罩的习惯

网友B:
今天有个炸x3的,比你惨多了。你去看看他炸的应该会开心一点

网友:
炸炸更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有个炸x3的,比你惨多了。你去看看他炸的应该会开心一点

忍不住笑了

网友:
这事我也遇到过~!电池绑带断了,空中电池浪荡着线救出来了~!幸好我的电池插头插的比较结实~!

网友:
我的老机魔术贴加扎带,没觉得哪里不方便啊

网友:
同遇到过,不过不是动力电掉了,接收点掉了。插头插得紧还连着,正好悬停马上切熄火下来

网友:
同款插头路过。。。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慰问一下

网友:
我仔细一看,原来你的电池是金蝉脱壳啊!是不是你太暴力了,她吃不消想跑路

网友:
带头罩就不会炸了

网友:
电池废了!

网友C:
正常呀!不慘呀!正常!

网友:
就这么爽快的解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呀!不慘呀!正常!

   这次炸机,损失近1000元,新达普45c电池,横轴,主轴,尾轴(三轴)。大桨,尾管三件套(尾管,尾传动轴,碳纤尾拉杆),尾对转齿轮。
  就是换副厂件也得近800。
  为了轻巧没有带头罩,看来以后得穿好了,销子也得插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炸机,损失近1000元,新达普45c电池,横轴,主轴,尾轴(三轴)。大桨,尾管三件套(尾管,尾传动轴, ...

玩450呀!任炸呀!

网友(2020-02-17):
经验学习了,退魔12年了,重新练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