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七接收机焊接天线时只焊接芯线路,还是要连屏蔽线一起焊接?请各位大佬赐教

楼主(2019-03-30):
如上标题

网友:
当然要焊上屏蔽线。

网友A:
都焊,拆开看看就知道了,另外想吐槽一下这类焊接的天线,为何不搞一个带插头的,贵不了多少钱啊

网友:
芯线焊前段,屏蔽线焊接后面的一个焊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焊,拆开看看就知道了,另外想吐槽一下这类焊接的天线,为何不搞一个带插头的,贵不了多少钱啊

从稳定性上,不用插座直焊是最好的,插座信号有减少,谁没事整天换天线?还有,玩航模的,焊根天线有难度?

网友C:
多个接头多个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个接头多个故障点

说得好,稳定第一

楼主:
我想问一下,淘宝上两块钱一根的可以吗?还是必须得使用原装天线?原装天线末端那个小黑棒是什么?有什么用?

网友:
可以不焊,准备提空回家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淘宝上两块钱一根的可以吗?还是必须得使用原装天线?原装天线末端那个小黑棒是什么?有什么用 ...

哪个增益某宝2.4g天线几块钱就有带增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稳定性上,不用插座直焊是最好的,插座信号有减少,谁没事整天换天线?还有,玩航模的,焊根天线有难度 ...

有道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从稳定性上,不用插座直焊是最好的,插座信号有减少,谁没事整天换天线?还有,玩航模的,焊根天线有难度 ...

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后来发现除非天线有外壳的强力支撑(装机的时候,即使天线弯折焊点也不会受力),否则天线很容易在焊点处断掉。此时反而不如使用IPEX接口的天线可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哪个增益某宝2.4g天线几块钱就有带增益

天地飞的天线必须用原装的么??我的断了,换个别的高增益天线能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天地飞的天线必须用原装的么??我的断了,换个别的高增益天线能行么?

肯定不是啦,你要明白本质就是天线每家的天线都遵守这个宇宙的物理定律,原装不原装都是骗人的把戏

网友:
偷偷学艺中啊,潜水涨知识!!

网友:
铜管天线,可以自己diy。

网友G:
必须焊屏蔽线,焊好之后,还要在地面做拉锯测试,地面能拉出去300米无失控,就算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必须焊屏蔽线,焊好之后,还要在地面做拉锯测试,地面能拉出去300米无失控,就算合格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后来发现除非天线有外壳的强力支撑(装机的时候,即使天线弯折焊点也不会受力 ...

焊点可以打一点704,然后天线中段固定一下,这样受力点就不会在焊点上了,当然怎样用看自己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稳定性上,不用插座直焊是最好的,插座信号有减少,谁没事整天换天线?还有,玩航模的,焊根天线有难度 ...

说实话,焊射频和焊低频是不一样的,低频焊好了导通基本没问题,射频类由于阻抗匹配,不同的人焊接水平不一样,最后效果不一样,其实问题倒不大。不过我觉得如果厂家能提供sma接口的天线反而是一件好事

网友:
众说纷纭,也没有个专业人士出来解释。公公婆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